[求助] [已解决]Finfetlayout如何在查看的时候关闭color显示?

楼主(2021-12-04):
如题,红色和绿色是colorAB,怎么在查看时关闭?眼睛快瞎了

网友A(2022-02-21):
那是poly的显示层吧,在LSW 中取消选择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poly的显示层吧,在LSW 中取消选择就可以了吧

这是metal的color显示层,需要用到MPT tool来关闭显示Color,也可以在LSW上的option来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