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如何解决在不同工艺下温漂差距较大呢

楼主(2021-12-04):
各位麻烦支支招呜呜

网友A:
不同工艺角吧,那只能从结构上改变了,尽量少一些具有温度特性的结构,比如PN结,选用温度系数较小的电阻。但是有时候是没办法的,因为是工艺特性,你只能通过trim。工艺角的ss、ff、fs、sf这些都是极端情况我看论坛大神说,实际流片能出现这些情况的概率在千分之三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工艺角吧,那只能从结构上改变了,尽量少一些具有温度特性的结构,比如PN结,选用温度系数较小的电阻。 ...

好的,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