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拉扎维书上的自偏置电流源不工作

楼主(2021-12-04):
我试图搭一个如图所示的电流源,根据拉扎维的书上所说,应使得 Vgs1+|Vgs3|+Vth5 < Vdd,以此来让M5在电路启动后截止。

但我在仿真时发现确实很容易就能刚刚好满足书上的要求(即Vgs1+|Vgs3|+Vth5略小于Vdd),但是此时M5会处于亚阈值区,并不会截止。

请问我应该如何调节各个管子的尺寸,才能让这个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
让启动后的VGS5远小于vth-200mV,在电流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增大M4、M3 vth试试,加大长试试,这样vgs5就能往下拉了,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实际上亚阈值区的范围可能要比拉扎维书上说的要宽。我感觉调下面M2、M1、RS会比较麻烦

网友B:
减小m1m2宽长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启动后的VGS5远小于vth-200mV,在电流不变的情况下适当增大M4、M3 vth试试,加大长试试,这样vgs5就能往 ...

感谢解答,确实可以。
但是想问一下如果想调整电阻R怎么办?

我现在做的这个偏置电路的电阻可能要接到片外,通过接大小不同的电阻来获得不同的电流,其中最小的电流大概是nA级别的。 如果是个KΩ大小的电阻M5就会保持关断,但是一旦到了MΩ级别,M5就不能关断了。(这可能是由于此时M2没能进入到饱和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小m1m2宽长比

多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确实可以。
但是想问一下如果想调整电阻R怎么办?

落在R上的压降太大了,很有可能不饱和啊,阻值不能太大吧,电阻精度也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落在R上的压降太大了,很有可能不饱和啊,阻值不能太大吧,电阻精度也是个问题
...

明白了,感谢~

网友(2022-10-29):
没人发现楼主把大于号和小于号弄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