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MOS 引脚定义

楼主(2021-12-04):
刚开始接触LDMOS,想请教一下器件的terminal中pepi,hvbn和sub是什么含义,要如何连接?或者有什么相关的资料能推荐一下,谢谢啦!!! 1638620593(1).png

网友A:
generally p/sub to the lowest voltage, n to the highest voltage, but maybe diffirent in the specific circuit design.
ref to process docs and circuit design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nerally p/sub to the lowest voltage, n to the highest voltage, but maybe diffirent in the specif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