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金属dummy fill一些疑问

楼主(2021-12-05):
在跑drc过密度的时候有一些关于金属dummy的疑问,恳请各位大佬解答
1、请问管子上需不需要添加金属dummy呢?如果不需要的话,请问是为什么呢?
之前有跑过工艺厂提供的脚本,发现管子是会被空出来的,顶上是没有金属dummy的。
2、请问一般射频走线下方或者上方,以及电感的中心是不是也不能放置金属dummy呢?这样做是为了减小寄生电容吗?
3、还有一个疑问就是金属dummy是悬空的,那请问它会与走线之间产生寄生电容这些吗?

网友A:
1、一般poly上一层金属不走管子上面走,有些工艺要求可能是上两层。原理同metal gate.
2、射频了解不多,应该射频对寄生电阻电容要求很高,不加,可避免dummy电容的影响。
3、当然产生寄生电容,左右上下都会有。在先进工艺中,电容还非常大。必须带上dummy验收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一般poly上一层金属不走管子上面走,有些工艺要求可能是上两层。原理同metal gate.
2、射频了解不多,应 ...

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