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MFB的增益越低,CMFB越稳定呢

楼主(2021-12-05):
本人小白,对于CMFB有点疑惑,为什么CMFB的增益越低,CMFB越稳定呢?
还有为什么偏置电路的电流过低的情况下,就带不动主电路呢?感谢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
一般cmfb电流能力要高过主环,这样才能及时响应调解主环。然而一般增益与电流呈反比,所以需要低增益的cmfb才能使主环稳定。

网友:
增益低,GBW低,闭环带宽低,相位裕度大,稳定

网友:
CMFB 你是指啥样的?电流过低,肯定是跟不上主环路的变化,毕竟CMFB 环路也要建立过程的,SR啦,带宽啦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