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说电流与增益成反比呢

楼主(2021-12-05):
为什么说电流与增益成反比呢,迷惑,求助

网友:
兄dei,你问的啥电路都不知道  何来正反比呢?

网友:
为啥不是?一看就是啊

网友:
rds=1/(Lambda*I)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问gmro这个增益。。。你可以推导一下gmro和sqrt(W*L/Id)有关。 gm=sqrt(2*u*Cox*W/L*Id); ro和L/Id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问gmro这个增益。。。你可以推导一下gmro和sqrt(W*L/Id)有关。 gm=sqrt(2*u*Cox*W/L*Id);  ...

gmro这不是把ID约掉了吗

楼主:
但是gm的分子里有I啊,这不是gmro把I约掉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gm的分子里有I啊,这不是gmro把I约掉了吗

gm和I是根号2倍的关系,不能完全约掉。

网友:
兄弟听你这话应该是看过书的吧,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一句结论。任何一本书里电流源负载的共源级放大器都会讲到。公式清晰明了,难不成你把公式都扣了,只看结论?而且这句话的意思体现了trade off及折中思想。你再好好看看书上这一节,把你真正不明白的东西指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gm和I是根号2倍的关系,不能完全约掉。

如果按gm=2ID/Vov来看呢,这样ID就被约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按gm=2ID/Vov来看呢,这样ID就被约掉了

Vov也和电流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