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MOS图像传感器系列 - 3 像素设计基础

楼主(2021-12-06):
这一次,我们来聊聊CIS里最最关键的一个部分:像素!可以说几乎所有CIS的性能指标最终都由像素设计的好坏而决定。这么说吧:读出电路的设计决定了一个图像传感器的性能下限,而像素的设计决定了一个图像传感器的性能上限!

像素的种类可以是非常多的,比如可见光最常用的就是3T,4T,5T像素,如果还要加入更多的功能,比如全局快门(GS,Global Shutter),高动态(HDR,High Dynamic Range)等就要加入更多的晶体管;X光用于做Photon Counting的CTIA-based pixel;用于Event sensor的DVS pixel;用于3D成像的常作dToF(direct time-of-flight)的SPAD像素,常作iToF(indirect time-of-flight)的demodulation pixel;再比如红外的direct injection, CTIA等,bolometer使用测电阻的pixel;另外还有 TDI pixel,CCD的2/3/4-phase pixel 等等等等。大的类别我们就有几十种像素,如果把所有人类设计过的像素都列出来,可能几百上千种,所以我们是不可能把所有这些像素全讲一遍的。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CMOS图像传感器(>95%)都是基于可见光的2D成像,所以我们这里只重点介绍3/4/5T像素。如果大家有机会进入不同的公司工作,或者做全定制设计,再去接触更多好玩的东西。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个概念:快门 Shutter。快门决定了像素的进光方式和进光量,这也就决定了成像质量。快门可以分为机械快门(Mechanical Shutter)和电子快门(Electronical Shutter),而电子快门里又可分为卷帘快门(Rolling Shutter)和全局快门(Global Shutter)。机械快门是由两块shutter blade组成,曝光前,第一块blade把整个sensor遮住,然后通常来说是有上至下将blade移开,开始曝光,随后第二块blade再从上至下移出,将sensor整个挡住,曝光结束。这两个blade的移动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差不多可以达到35km/h,所以一个35mm的全画幅相机,blade可以让sensor在差不多1/400s内开始或结束曝光,所以可以说所有的机械快门都是“近似”全局快门的。那么机械快门如何实现更快的曝光时间呢?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在第一块blade还没有完全打开的时候,第二块blade就已经开始向下移进行遮挡,当然这个也是有极限的,最快大概就在1/8000s这个样子,想要更快的速度,那就需要电子快门了。如下图,你就可以看到电子快门中卷帘快门和全局快门的区别。对于卷帘快门来说,每一行像素的曝光时间都至少间隔了一行像素的读取时间,比如我们读取一行需要10us,我们有1000行像素,那么第一行像素和最后一行像素曝光开始/结束时间就间隔了差不多10ms,这样在拍摄运动物理时,图像就会有明显的失真了;相应的,全局快门指的就是所有的像素都具有相同的曝光开始和结束时间了。

在开始讲解像素之前,我们解决上一讲提到的如何收集光产生的电子的问题,下图是一个4T像素剖面图。现代sensor基本都是使用pinned-photodiode(PPD)来收集电子的。PPD的结构就是有一个深度大致到1~2um深度的N-type layer,然后从硅表面到10~100nm深度内有一层掺杂浓度较高的pinning层,这一层pinning层和sub一起需要能让整个N掺杂层fully depleted,这个时候PPD内的电势就无法再升高了,即pinned,此时的电压即称为pinning voltage,它的范围一般在0.6~1.2V之间。Pinning voltage的选择,可以影响像素的很多性能,比如full well,dark current等等,所以如何进行pinning voltage的选择对各厂家来说是保密的,所以我也就不多说了。另外,因为pinning层比较浅,所以他的离子注入能量大概在10~20keV左右,而对于PPD层,他的离子注入能量范围就比较宽了,大概在50~500keV左右,而对于某些需要深PPD的像素,其注入能量可能高达几个MeV,而且PPD的离子注入也可能需要多次进行,比如50keV一次,100keV一次,200keV一次,每次掺杂的浓度也不尽相同,而这些掺杂具体该怎么做,对最后的性能影响很大,所以就需要做TCAD仿真了,这个仿真你有实力(有钱&有人)的话,可以自己做;或者在foundry厂的辅助下做。这里再说一下,当你从foundry厂拿回芯片以后,怎么确定pinning voltage做的对不对呢?一般foundry会有自己的test structure去测试这个,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做一个test structure,而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做一个基于PPD doping(P+ Pinning&N- PPD)的JFET,然后不断source和drain的电压,看什么时候测不到电流了,就说明整个PPD已经fully depleted,这个时候的电压就是pinning voltage。这种测试方法,其实也是有一定误差的,当然也有其他办法去测,但是我觉得这些讨论相对就比较学术了,这里就也不展开了。工程,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找到最优的近似 你说呢?
当有了N-doped PPD层之后,就会在其周围形成depletion region,这个depletion region的深度有多少,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为什么呢?如图所示,如果光进入到打depletion region才被吸收,产生的电子就会被立即扫入到PPD层中而储存在那里,空穴也会被扫出到sub里;但是如果光子是在sub里被吸收的,产生的电子就会在sub里随机移动,他的终结方式有三种:1)进入到该像素depletion region,从而被扫入到该像素PPD储存起来;2)进入到旁边像素的depletion region,而被旁边像素当作正常信号储存起来,这样就会降低MTF,图像质量下降,这个现象在越小的像素里越明显,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手机里的像素的都会加入DTI(deep trench isolation),就是为了减小这个串扰;3)再次跟其他的空穴recombine,同时产生一个能量大约等于禁带1.12eV的光子,这个光子有可能直接射出,或者在硅里经过一定的距离后再次产生一对电子-空穴对,这样就有很大概率,这个电子就丢掉了,导致QE降低。但是除非是某些科学级应用,我们的epitaxy厚度只会做到3~5um左右,电子大概率还是会被PPD存储起来的。那么如果光子是在MOS管的P well中被吸收的呢?那么电子就有可能直接进入FD(floating diffusion)中,这就会影响CIS中,特别是全局快门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PLS(Parasitic Light Sensitivity)。根据以上讨论,可以发现,我们希望PPD下的整个epi也都是depletion region,这样产生的电子立马就会进入到正确的pixel中。所以你看,epi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

下面就来解决我们上一讲中提到的问题:为什么要用外延层呢?这里我说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因。
首先bulk wafer在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引入不少杂质,而这些杂质呢,就会成为产生dark current的源头。啥叫dark current?就是在无光照条件下,我们这个反偏的PN结中会产生并存储的电子数量。Dark current产生的原因有很多,我们这里先不展开了,这里说下有个主要原因就是各种杂质,或者表面态会在禁带中,特别是禁带中央,引入额外的能级,这样电子更容易跃迁,即Shockley-Read-Hall(SHR)效应。而使用epi呢,就能较好的控制杂质浓度。这里再补充一个小知识,就是gettering工艺,就是为了将epi中的杂质量减到最小。gettering在image sensor中用的很多,但在其他地方确不常见。不同的工艺厂,gettering方法不尽相同,比如引入oxygen precipitates等,取决于工艺厂的gettering方法,有的厂会让你在版图中某块区域加个特别的层指示gettering位置,而有的厂则不会。Gettering的基本原理就是故意引入一些晶格缺陷或掺杂,当Fe, Cu, W的等金属原子在硅片中游移时,就会被这些gettering sites锁住,这样就不会与正常的硅晶格产生作用,造成杂质能级。
其次bulk wafer的掺杂浓度不易控制,而我们从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到,衬底的掺杂浓度影响了depletion region的深度,为了保证芯片性能一致性,我们就希望很好的控制衬底的浓度。一般的应用,我们的衬底浓度水平会在10^15~16 /cm3,衬底电阻率大概是1~10 Ohm*cm,我们叫 Low-Res epi;而某些应用当我们需要depletion region比较深时,我们就会使用掺杂浓度在10^12~13 /cm3的epi,此时电阻率大概是500~5000 Ohm*cm,我们叫 High-Res epi,但是这里要注意,越低的掺杂越不好控制其一致性。
那么为什么外延层的厚度一般是3~5um呢?这个就跟我们前一讲说的absorption length相关了。以我们人眼灵敏度最高的555nm的光来说,其在硅中absorption length大约为1.6um。那么对于3um的epi,85%的光子都能被吸收;对于4um的epi,92%的光子都能被吸收;对于5um的epi,96%的光子都能被吸收。所以你看,在epi厚度大于5um后,意义就不大了。当然对于科学级应用来说,我们希望QE越大越好,比如对于800nm的光,其absorption length大约是12um,所以我们epi能有12um后,就能吸收63%的光子了。再增加厚度还有没有意义呢?其实意义也不大了,因为本身对于长波长的光,absoprtion length就很大,epi厚度要增加非常多才能对QE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这样就会增加成本,另外就是把depletion region深度做到10um以上也是颇有难度的,因此将epi厚度增加到10um以上,对QE帮助不大,但会增加像素间的crosstalk,这样就划不来了。

对于dark current,我想再补充一点儿以此让大家明白这个指标的重要性。相信熟悉电路的大家都知道,一般对于nA级别以下的漏电流来说,我们一般就不怎么关心了,因为可控的ON电流大多情况下也到uA级别了。而对于我们的像素来说,如果他的漏电流能到fA级别,我们的像素都废掉了。1fA啥意思?1fA~6000e-/s,我们整个PPD可能也只能存10ke-,如果曝光1秒钟,这还没光照呢,我们整个PPD就快满了,那还感个啥光呢。。。另外我们知道对于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他会产生shot noise,这对于dark current也是一样的,因为原理是差不多的,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热导致的,所以如果我们有100e-的dark current流过了,这里就会有10e-的dark current shot noise,那么我们想要的single-photon imaging就不可能了。像一些科学级应用,比如说天文台吧,我们常常需要曝光高达几分钟,甚至几小时,那怎么办呢?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降温。通常来说,dark current每降低5~10度会降低一倍。假如我们的像素在20C时dark current有30e-/s,那么如果我们能将温度降到 -30C,dark current的doubling temperature有5C的话,那么他就能降到0.03e-/s,这样即使曝光时间长达1小时,也只有100e-的暗电流流过了。当然真实情况不会像我说的这么理想,在温度降到一定程度,降低dark current 的有效程度就越来越低了,另外温度越低,降温也越困难,需要的功耗也越大,而且其他的电学性能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一般最低也就做到 -40~-50C。为了降低dark current,我们在layout上也要注意,首先就是在STI附近,要用P+层将其包起来(所谓的passivation),不让他和PPD接触,我们都知道SiO2和Si接触,就会产生表面态,而这也是产生dark current的源头之一;另外,在画PPD的active层时,不要出现90度角,尽量用45度角,因为使用45度角生产出来的PPD的边界也就越圆滑,STI造成的machnical stress也就越低,这样dark current自然也就越低。

再讲一个关于像素比较general的一个知识,就是像素中我们是不做silicide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做silicide的主要目的就是降低金属和硅的接触电阻以及增强可靠性。但是silicide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是金属和硅的化合物,他是不透光的!如果我们是个前照的sensor,那整个PPD就被silicide给遮住了,那还整个啥啊;如果是背照呢?也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silicide还是有可能会引入金属杂质,silicide和硅接触的地方也会产生表面态,这些都是增加dark current的源头;另外对于前照我们都不用silicide了,使用背照的时候我们也没必要画蛇添足来增加成本。那么不加silicide有没有什么潜在问题呢?有的。大家应该知道金属直接跟硅接触的话,不一定是Ohmic contact,而有可能是Schottky contact,所以对于FD和MOS管需要与金属直接接触的地方,我们一定要保证掺杂浓度还是足够高的,以保证形成欧姆接触,所以这些地方的掺杂也是比较重要的。不加silicide当然会增加一些接触电阻,但其实这个是关系不大的,想想MOS管的沟道电阻一般都在kOhm级别,所以这里增加一些接触电阻关系不大的。

以上这些是对所有的像素设计来说,都比较通用的一些概念。下面我们对3T, 4T, 5T像素分别作出说明:
3T像素的剖面图与电路图如下:
观察3T像素电路图,我们可以发现,3T像素是无法实现全局快门的,因为我们是无法关闭PPD的,一旦RST管关断,像素便开始积累光子(如下时序图)。读取每行像素时,我们先读取FD上的信号电平S,然后给一个RST脉冲,将像素复位,然后立马读取复位电平R,用 R-S 我们即可知道之前我们积累了多少光子。这里首先有个问题,我们能不能只读S,而不读R呢?可以,但很不好。这个主要原因就是:像素间的SF的阈值会有variation,我们用 R-S 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消掉这个variation。那么我们能不能先把所有像素的R信号读出来并作记录,然后以后所有的图像都只读S,然后再去用之前得到的R减S呢?可以,但不是很好。因为温度一旦变了,Vth就变了,那这种off-chip calibration就不奏效了,但是读取一行像素的时间都在us级别,这么短的时间,温度几乎是不会改变的。
3T像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只能先读S,再读R,所以他只是DS(double sampling),而不是CDS(correlated DS),最终读取的信号R-S中就含有因像素复位引入的kTC噪声,我们通常称这个为reset noise。如果vdd电压较低,复位电平可以等于vdd,我们就称为hard reset,此时噪声即为sqrt(kT/C);而如果vdd电压比较高,复位电平就只能到达Vrst-Vth,我们称为soft reset,此时的噪声为sqrt(kT/2C),因为此时相当于电子只能朝一个方向任意流动,所以噪声会减小,但soft reset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他的最终稳定的电压值是与复位之前FD上的电压值和复位时间长短相关了,这里就可能产生image lag的问题,所以后来人们又发明了hard-soft reset,当然还有更复杂的active reset。但这些方法,包括3T像素本身,现在都用的不多了,我们就不再做详细介绍了,大家有个了解就行了。
这里可能有人质疑了,我们其实可以做CDS啊?可以先把R信号用ADC读取出来,然后积分,再将S信号用ADC读取出来,片外再用R-S啊。这样是可以,但是很明显数据量加倍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CDS的R,S间隔时间太长(积分时间~ms级),CDS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了。因为我们使用CDS不光只是因为他可以消除reset noise,还因为这么做可以减小SF管的flicker noise,如果CDS的间隔太长,就不那么有效了。另外间隔时间太长后,SF的Vth也可能因为温度产生变化。

4T像素的电路图如下:
4T像素相对于3T像素最大的优势就是在于他能够做CDS(如下时序图)。在读取每一行像素时,我们先将FD进行复位,然后读取复位电平R,再给入TG脉冲,随后读取信号电平S,即可用 R-S 得到CDS之后的信号。因此,如今的4T像素在RS下是可以做到读出噪声<1e-的!
此外4T像素还能够实现全局快门(如下时序图)。我们可先将所有像素的R电平用ADC读出,接着同时翻转所有像素的TX,再将所有像素的S电平用ADC读出。我们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全局快门。首先数据量还是加倍了,另外CDS的间隔时间也较长,FD上的dark current的积累时间大约是总积分时间的一半,所以除非将温度降到很低,这样的全局快门的读出噪声还是会比较高的。我们还可以看到4T全局快门的像素积分时间也是无法小于读取像素两次所需时间的,导致这样的全局快门应用有限。

当然,我们也可以采取类似3T的读取方式以减小数据量(如下图所示),因为加入了TX,还是可以实现全局快门的,但这样便没有了CDS的优势了。

为了解决4T像素只能有较长积分时间的问题,便引入了5T像素,其电路图如下:
他和4T像素唯一的不同便是在PPD上增加了一个transfer gate,可命名为TXF。如下图时序,在读取像素信号的同时,我们可以翻转所有像素的TXF信号,这样像素的积分时间长短便可任意改变了。这里再多说一句,对于卷帘快门来说,像素的积分时间能不能做到远小于所有像素的读出时间呢?也是可以的!这里就留给大家思考一下该怎么做

此外,我再说一下,设计一个好的4T像素的关键点在哪些地方:
    1)PPD的pinning voltage选择及版图:有关QE, FW(Full Well) 及 dark current
    2)TX的版图设计: 有关 dark current 及 Image lag
    3)FD的掺杂及版图:有关 dark current,noise,conversion gain 及 PRNU
    4)SF器件选择及版图:有关noise,linearity 及 FPN
我这里只是指出一些需要注意的点,但具体如何做选择及设计,由于涉及的公司机密较多,因此不便给出,望大家见谅!另外,写这个系列的主要目的是想向初学者做一些CIS的基本知识介绍,吸引大家对这个行业感兴趣,加入我们image sensor society这个大家庭:lol 而不是期望大家看完之后就能做出顶尖的设计

最后,我想给一个4T像素版图的简单例子:
大家可以结合前面所讲的,想想为什么4T像素的layout是长这样的? 当然,这个例子做的并不完美,也还是有些问题的,这里只是让大家有一个大致的概念。

希望这次讲的能让大家多少有些收获吧! 说实话,讲像素设计蛮难的,就这么5000来字,写到现在我斟酌了已经7,8个小时了,想要让讲解尽量完备,而又不透漏一些设计上的机密,确实很难取舍。相信这里讲的有大家所熟知的,可能也有一些不那么熟知的,总之能让大家有收获就好

对于像素这一块的讲解,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些地方没照顾到。所以如果大家关于像素还有什么想了解的地方,尽管提出来,我后面可以酌情补充。

下一讲,我们进入到图像传感器架构上,让大家对图像传感器有一个整体的认知。

楼主(2024-04-03):
引用 楼主:
CMOS图像传感器系列 - 1 图像传感器概述

CMOS图像传感器系列 - 2 一些必要预备知识

CMOS图像传感器专题 - 1 高动态范围(HDR)成像

网友A(2021-12-06):
我想问下关于像素的,反偏二极管的浮置电压,是在读之前就稳定了,还是一直在曝光,读的时候还会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下关于像素的,反偏二极管的浮置电压,是在读之前就稳定了,还是一直在曝光,读的时候还会变的。 ...

浮置电压?不熟这个名词,你是指FD上的电压?

如果是3T的话,那就是跟着曝光,电压会下降;如果是4T的话,TG pulse之前,不考虑PLS的话,FD上电压是不变的,当然PPD上的电压是随着电荷增多而不断下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浮置电压?不熟这个名词,你是指FD上的电压?

如果是3T的话,那就是跟着曝光,电压会下降;如果是4T的话 ...

谢谢大佬,我刚做这行,一直在追更。哈哈哈

网友B:
有机会了,楼主可以多做几颗sensor产品,验证一下自己的ide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机会了,楼主可以多做几颗sensor产品,验证一下自己的idea

??? 哪一个idea ?
我写的基本都是我做过的。

网友C:
请问

Q1 pinned-photodiode(PPD)来收集电子的,   PPD SPICE MODEL ?

    还有 PPD device   LAYOUT SIZE 可随自己画多大 pixel ?    深度自己要求
Q2一般新CIS  量子效率QE 如何提高的 ? 是因为 pinned-photodiode(PPD)提高吗?
Q3  SPAD  累增光电  跟一般CIS 有哪些差 ?  好像须高电压 ,

  Canon 最近有说有出这传感器, 不知道SONY  CANON 这几家好像  SONY 比较强 . 会多少工艺
reference: 单光子雪崩二极管(SPAD)技术,一般数字相机中使用的传统 CMOS 传感器根据在特定时间段内接收到的光子发送信号,
SPAD 可将进入传感器的单个光子放大为大量电子,因此可以在微量光下进行物体检测。

Q4.  RGB sensor 跟一般CIS 有何差?

Q5. 为何厂商不做高画素CIS  , 透过 BIN 合并pixel , 在低光源使用, 手机上传感器已有   DSLR MILC 好像都还没这类做法
Q6.  以前看冷却sensor (天文同好会用 冷却cmos  ZWO QHYCCD 公司出), glow辉光问题  这电路设计上错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

Q1 pinned-photodiode(PPD)来收集电子的,   那PPD有 SPICE MODEL ?

Q1 pinned-photodiode(PPD)来收集电子的,   PPD SPICE MODEL ?
     这个一般没有model, 电路仿真PPD的model意义不大,就是个电容,有电流流过就存储电子。可以简单自己搭个model     还有 PPD device   LAYOUT SIZE 可随自己画多大 pixel ?    深度自己要求
     当然是越大越好,取决于你有多大面积。但是小pixel (<2.4um) 由于工艺原因,diode自己不能随便改,这foundry都优化好了。

Q2一般新CIS  量子效率QE 如何提高的 ? 是因为 pinned-photodiode(PPD)提高吗?
      高QE最好的方法肯定是用BSI。具体的还是要看你更关心蓝光或紫外,还是红光,很难全都兼顾到。现在绿光的QE都到95%了,再往上意义不是特别大了

Q3  SPAD  累增光电  跟一般CIS 有哪些差 ?  好像须高电压 ,
     是的,SPAD跟一般CIS基本原理就有差别,它的diode偏置电压必须是高于击穿电压3~5V的, 但只是diode需要高压偏置。
  Canon 最近有说有出这传感器, 不知道SONY  CANON 这几家好像  SONY 比较强 . 会多少工艺
    Canon你说的是前段时间他那个1Mpixel的SPAD sensor吧,那个是之前跟Edoardo Charbon合作的 但我不确定他们已经开始批量产发货了    Sony是有出,但我个人了解,目前还是ST做的相对成熟。但我不是专门做SPAD的,只做过个小demo,了解的信息可能不是最新的。
    Sony的话,他ISSCC那个第二层是40nm的,第一层diode层就无所谓了。

reference: 单光子雪崩二极管(SPAD)技术,一般数字相机中使用的传统 CMOS 传感器根据在特定时间段内接收到的光子发送信号,
SPAD 可将进入传感器的单个光子放大为大量电子,因此可以在微量光下进行物体检测。

Q4.  RGB sensor 跟一般CIS 有何差?
    没差别,RGB无非是加了bayer pattern做颜色
Q5. 为何厂商不做高画素CIS  , 透过 BIN 合并pixel , 在低光源使用, 手机上传感器已有   DSLR MILC 好像都还没这类做法
   你是指在单反里做100M以上像素的?这个我很难说。个人是觉得技术上还是有限制,像素越多,读出越慢,或者功耗越大。另外小像素,光学上也有限制,其实像素小于Airy disk之后,再减小就没啥意义了,就像现在的手机,完全是市场把大家逼着往1um以下的像素做,个人认为iphone在这点的选择上还是很理性的。据我所知,Sony好像有做了binning的相机。科学级应用的相机,对低光照,会做binning,这个是确定的。至于DSLR为啥不常做binning,这个我真说不好,可能觉得只是为了特别低光照的情况,而加这个划不来吧。 其实手机相机的成像效果很差的,只不过做了非常多的后处理,才看起来不错。
Q6.  以前看冷却sensor (天文同好会用 冷却cmos  ZWO QHYCCD 公司出), glow辉光问题  这电路设计上错 ?

   看是用的哪个sensor了。你提到的QHYCCD,他们用的GSENSE400在左上一个角上确实有glow的问题。这个原因可能很多,不一定是电路设计的问题。比如他有正偏diode的话,比如bandgap,由于有大量的electron-hole recombine,这个会发光,而且这个光能量因为接近禁带宽度,会在硅里传很远。另外,很多数字电路,因为不断翻转,比如时钟电路,像是PLL,或是LVDS这些,也会发光,一样的,也是红外的光,会传的比较远。经常很难避免,而且确实,降温了之后,会看起来比较明显。

希望这些回答能解答你的全部疑问!

网友:
催更催更

网友:
日本这2 CMOS  不知有何特别??

世界初※1 2层トランジスタ画素积层型CMOSイメージセンサー技术を开発
~従来比约2※2の饱和信号量※3によるダイナミックレンジ拡大とノイズ低减を実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本这2 层 CMOS  不知有何特别??

你这追踪最新信息很及时啊!这是Sony今年IEDM上最新的东西啊 目前看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无非是把Source follower,Reset管子都放到第二层了
但是连一个TSV到FD上,必然会降低CG,对噪声上反而更差了。但这样做肯定是对做小pixel有好处的。总之,Sony工艺diao炸天, Sony大法好!
不过Sony的文章,我们老板的评价是:They never publish really useful stuff, or it is very mature on the market......

网友D:
lz大神好,我是做数字电路和存储器的,对CIS一直很感兴趣,我想请教几个简单的问题。。。

请问lz如果用普通cmos工艺,用pn结代替ppd可以实现吗,只是噪声会大一些?
像素上方的氧化层需要特殊工艺去掉吗,还是光可以穿透?
spad灵敏度这么高,怎么滤掉其他波长的噪声?用特制的lens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大神好,我是做数字电路和存储器的,对CIS一直很感兴趣,我想请教几个简单的问题。。。

请问lz如果用普 ...

请问lz如果用普通cmos工艺,用pn结代替ppd可以实现吗,只是噪声会大一些?可以,但是暗电流会很大
像素上方的氧化层需要特殊工艺去掉吗,还是光可以穿透?
取决于波长,氧化层对于可见光和近红外没阻挡,但会吸收紫外光。
紫外应用,有的厂家在photodiode上可以做氧化层减薄,但是还是用BSI最好
spad灵敏度这么高,怎么滤掉其他波长的噪声?用特制的lens可以实现吗?

可加滤波片optical bandpass fil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lz如果用普通cmos工艺,用pn结代替ppd可以实现吗,只是噪声会大一些?可以,但是暗电流会很大
像素上 ...

谢谢lz耐心解答!

网友:
MORE

高密度像素上的原色进行分类而不使用滤色器的偏振不敏感超表面透镜(metalenses)。超透镜同时充当像素级分色器和透镜,并与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传感器技术兼容。具有这种超透镜的图像传感器显着增强了检测到的光功率,同时提供了高图像质量、入射角容差和亚微米空间分辨率。所展示的架构为开发超出电流限制的高灵敏度彩色图像传感器开辟了道路,同时保持与最先进传感器技术的一致性

metalenses

楼主:
对于小像素<1um时,确实光通路上的问题,比电学上的问题更难解决。你发的这个我前几天在image sensor world上看到了
这个感觉要做很多etching,不太清楚工艺难度上有多大,然后yield,均匀性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

他这个感觉跟前段时间Stanford发的这个是想解决同一个问题,但你发的这个,好像更容易实现,Stanford那个看上去就不太容易做。。。

网友(2022-01-05):
膜拜膜拜,深刻学习

网友(2022-02-24):
how about

Sigma   Foveon X3 感光元件

网友E:
感谢分享。请问能否介绍下产业的内容,比如比较下日韩、欧美和国内的,学生毕业后就业的方向和渠道呢?是否应该读博深造呢?

楼主:
Foveon的技术听起来很fancy,我刚知道Foveon的技术的时候也很欣赏,不过那也完全只是对Carver Mead的个人崇拜

Foveon目前看技术问题一大堆,noise,power,speed,color croaatalk。。。都有不大不小的问题。现在的sensor用bayer pattern+算法,颜色还原已经非常好了,虽然肯定是没3-CCD/CMOS好的,但是满足绝大多数日常生活也就够了; 专利上也是麻烦事, 其他大厂也没法用他的技术, Sigma完全没法跟别人竞争,新相机发布也常常是一拖再拖。。。

不过内心还是希望他们能做起来,技术上还是很欣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分享。请问能否介绍下产业的内容,比如比较下日韩、欧美和国内的,学生毕业后就业的方向和渠道呢?是否 ...

产业上的基本的一些我在我第一个帖子里有提到一些

https://bbs.eetop.cn/thread-916576-1-1.html

读博的话,我觉得并不一定非要瞄着图像传感器,因为毕竟专门研究这个的老师并不多;因为image sensor的系统很复杂,基本啥模块都有可能用到,所以你要读博选啥方向都行,这样你以后的路也宽些。真要感兴趣的话,毕业以后找个image sensor的公司工作就行。 image sensor的话,学校/科研机构其实跟产业界技术实力差距有点远,建议最后还是去公司比较好

网友F:
前辈好,  想听听前辈对于一些非常规CIS的看法, 例如PWM, PFM, DVS这些CIS。目前根据我粗浅的了解, 最近几年利用PWM类似技术(有时候也叫time  mode)的CIS好像越来越多了,可以提高DR啥的(ISSCC 2022有一篇Yonsei University),也能做一些所谓in sensor computing(2021有两个台湾组JSSC),国内还有黄铁军组用PFM原理做高速相机的(他们叫vidar/spike camera)。不知现在产业界有多少在做PWM类似技术的公司呢?这种技术在落地上有哪些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辈好,  想听听前辈对于一些非常规CIS的看法, 例如PWM, PFM, DVS这些CIS。目前根据我粗浅的了解, 最近几 ...

你提到的这些技术这些年确是有所增加,但是本身这些技术的出现是很早的事情,PWM/PFM我不熟,但没记错的话,开始用于image sensor早在十几年前了吧,DVS那就更早了吧,从Tobi的老师Carver Mead就开始搞起,30年以上的东西了,当然这些年越来越成熟了,想比Tobi他们做的更好会很难,他们的pixel的结构,晶体管选择,那都是至少打磨了20年的了,多一个少一个都不行。。。

我个人觉得这些sensor还是要找到市场痛点吧,找到一个有决定性的应用,远的我不太敢说,至少5年内,这些sensor的应用可能都还只是niche market。要不是手机,CMOS image sensor也不会有如今的局面,抓住市场才是王道,再牛的技术,找不到市场,最终还是淘汰的下场。要只从成像质量上来说,CCD到现在还是吊打CMOS,但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应用已经不必用到CCD的性能了,所以CCD厉害又有啥用。。。

DVS至少有两家公司,法国的Prophesee和瑞士的iniVation,这两家公司都师出同门,都是Tobi的学生开的  PWM我倒是没有听说有公司在特别搞这个,学校里确实有一些,但也许我孤陋寡闻也不是没可能

也许未来AR/VR,或是auto会是这些非常规(所谓Smart Sensor)的天下呢,也说不好(虽然我个人认为不太会)我一直秉承一个观念,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工程问题,都极不可能出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向,大家都在做tradeoff。That‘s the conservation of misery!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提到的这些技术这些年确是有所增加,但是本身这些技术的出现是很早的事情,PWM/PFM我不熟,但没记错的话 ...

谢谢前辈

网友G:
前辈你好,我最近在学习带数字cds的col adc,发现斜坡模块会上抬一部分再下降,我不是太能理解这部分上抬(橘色部分)是为了什么?在我看来,pix模块的复位噪声已经被两次采样的差值消除了,而比较器与计数器的一些失调也被计数相减减去了,那么ramp信号上抬一部分再下降会是为了消除一些别的非理想因素吗?

网友H:
前辈你好,关于像素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像素的PPD注入浓度提高和FWC、耗尽区宽度W、Cpd、Vpin、灵敏度之间的关系。
最近看一些论文,按照我的理解,注入浓度↑→FWC↑→耗尽区宽度W↓→Cpd↑和Vpin↑→灵敏度↓
能否帮忙确认一下呢?如果有问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辈你好,我最近在学习带数字cds的col adc,发现斜坡模块会上抬一部分再下降,我不是太能理解这部分上抬是 ...

你能再具体一点吗,画个图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辈你好,关于像素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请教您一下。
就是像素的PPD注入浓度提高和FWC、耗尽区宽度W、Cpd、Vp ...

灵敏度你具体指啥?很魔幻的一个指标,你到底是想说QE,CVF,还是那个毫无用处的指标V/lux.s ?

网友H:
引用 楼主:
灵敏度你具体指啥?很魔幻的一个指标,你到底是想说QE,CVF,还是那个毫无用处的指标V/lux.s ?
...

抱歉,灵敏度指的是QE哈
#不是那该死的V/lux.s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能再具体一点吗,画个图啥的

重新添加了图片,期待您的回复

网友:
为何DSLR  QE都不高 canon 6d .. 就算新 90d 也不高. 反而 天文冷却相机 QHYCCD  ZWO   ASI2600MC
     qe=80~90%

IMX571 backlit sens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DSLR  QE都不高 如 canon 6d .. 就算新 90d 也不高. 反而 天文冷却相机 QHYCCD  ZWO   ASI2600MC  那   ...

Good question! The answer is I don't know.
以前的DSLR的话,基本都是FSI的,QE肯定上不去,最新的DSLR也都换成BSI了,但好像也没多少上50%以上,不过我记得Sony A7S应该有60%以上。至于DSLR为啥QE不高,我觉得有一下原因吧:
1. 如果是FSI,那没的说,肯定不会高
2. DSLR会放IR cut filter,这个对visible的QE还是有一丁点影响,不过应该不是问题
3. sensor本身的color filter会降低不少QE, 不过这个可能也只有10~20%的影响
4. 科学级传感器很多为了红外会加厚,这个对QE会有不小影响,但也就红光影响,比如550nm的光应该就没啥影响
5. ARC,大概率不应该是这个,一般不太会做错吧,不过FSI和BSI的ARC会不太一样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新添加了图片,期待您的回复

哦哦,这个啊,我大概能猜到你说的是哪篇文章,是如下图这篇文章吧?
这个地方有个突变还是跟他具体电路实现有关,但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是comparator的offset导致一开始comparator就直接翻转了。你想想,他如果一开始不改变这个值,那么comparator的两个input电压在Comp_rst脉冲结束之后就是一样的,由于offset的影响,comparator是不是可能一开始就翻转了?那counter结果就是没有意义的0值。如果counter输出值是0,你又如何知道comparator的offset影响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抱歉,灵敏度指的是QE哈
#不是那该死的V/lux.s

QE本身跟你说的这些都毫无关系啊,QE跟以下东西有关:
1. 材料,Si,GaAs的QE完全两码事
2. ARC coating,ARC直接决定了有多少光子能进入硅片
3. epi的厚度,材料厚度直接决定了光在材料内行走的距离,最后会有多少被吸收

但我大致明白你confuse的点在哪里,光子进入硅片,不代表只有在耗尽层才能被吸收啊,在neutral的部分一样被吸收,产生自由电子。只不过说如果是在耗尽层内被吸收,那么由于内建电场,电子会立马进入N区被收集起来;而如果是在neutral的地方被吸收,那就是在材料内部random walk,直到碰到某个pixel的耗尽层边缘,但是我们都知道少子都是有carrier lifetime的,假如一个BSI sensor,他epi很厚,比如500um,如果你的耗尽层只有1um,那在硅接近表面的地方收集到的电子,可能还走不到耗尽层,就被recombine掉了,那肯定QE也就损失了。但一般epi不会这么厚的,所以耗尽层深度的问题也不用太考虑。但耗尽层深度跟FW和MTF倒是息息相关的。

网友:
天文类camera bsi  qe 高会不会因  “冷却 cool”
提高 QE ?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哦哦,这个啊,我大概能猜到你说的是哪篇文章,是如下图这篇文章吧?
这个地方有个突变还是跟他具体电 ...

明白了,谢谢前辈。如果斜坡不上抬的话,会使第一次量化无效,也就没办法消除比较器与计数器的非理想因素了。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方便的话,您可以告诉我下这篇文章的名字吗?我目前是在对着电路学习,找了一些文章还没有找到结构相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明白了,谢谢前辈。如果斜坡不上抬的话,会使第一次量化无效,也就没办法消除比较器与计数器的非理想因素 ...

我看你画得图,我以为你知道这篇文章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a CMOS Image Sensor with Dual-CDS and Column-parallel SS-ADCs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a CMOS Image Sensor with Dual-CD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文类camera 用bsi  qe 高会不会因  “冷却 cool”
提高 QE ?

不会,冷不冷却跟QE没啥关系,冷却只是为了降dark current,冷却一般也只到-40,温度变化,由于材料热胀冷缩,QE的curve会发生抖动,但这些抖动也是非常小的,一般的应用压根就不会考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这个啊,我大概能猜到你说的是哪篇文章,是如下图这篇文章吧?
这个地方有个突变还是跟他具体电 ...

选取合适的offset的值对小信号的线性度有帮助
ramp起始的一段需要对电容充电线性度会差一点,需要丢掉一小段
过大的offset会让count down时间过长,行长受限,不利于提高帧率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回复。
那PPD注入浓度和FWC、耗尽区宽度W、Cpd、Vpin这些的变大变小规律我理解得有问题吗?
注入浓度 ...

这个理解基本是正确的。
更准确的是注入的整个深度和浓度共同决定了QFW,Cpd,Vpin,而耗尽层宽度主要是跟较低浓度一层相关,而通常衬底具有更低的浓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你画得图,我以为你知道这篇文章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a CMOS Image Sensor with Dual-CDS and  ...

十分感谢前辈的帮助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理解基本是正确的。
更准确的是注入的整个深度和浓度共同决定了QFW,Cpd,Vpin,而耗尽层宽度主要是 ...

嗯嗯。谢谢。
前辈能不能给讲讲Vpin电压啊,看了一些paper还是不太懂。
PPD耗尽指的是N+区的空穴被耗尽吗?从半导体物理角度怎么分析得到这个Vpin电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嗯。谢谢。
前辈能不能给讲讲Vpin电压啊,看了一些paper还是不太懂。
PPD耗尽指的是N+区的空穴被耗尽吗 ...

。。。你可能觉得你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可是其实你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我自己不敢说我对Vpin理解透了,Vpin本身的定义就不唯一,可能最简单的一种定义就是整个N区都被耗尽层占满了,这个时候的电压就是Vpin;而最简单的一种测试方法就是做个JFET,然后不断的加压,测试电流。电流为0时的电压便是Vpin。
但其实还有其他定义,测试方法那就更多了。。。。
Pierre Magnan有个女学生叫Alice Pelamatti,整个PhD就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如何准确的对pinning voltage进行建模和测量。。。
你要想了解的话,可以搜搜她的文章,我附件了她的PhD论文,你可以看看,200多页,就讲了一件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觉得你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可是其实你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
我自己不敢说我对Vpin理解透了 ...

多谢回答。
这看上去确实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也查阅了很多资料,文献,都没有说清楚的。
所以才问问前辈。
谢谢提供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大佬,我想问下,这个pinning电压和二极管的反偏电压有关系么?

网友I:
问下楼主感知UV的CIS,会做哪些特殊防护吗?

楼主(2022-03-27):
引用 网友I:
问下楼主感知UV的CIS,会做哪些特殊防护吗?

首先UV的话,肯定是用BSI比较好。再是,您是指哪种UV?UV的range其实也不小,10~400nm都可以是UV。 300~400nm还好一点儿,只是QE比较低一点。300nm以下的话,可能就要开始注意了,ARC要做改变,不然QE会很低。防护的话,主要就是在表面加比较薄的passivation,这个对于具体的应用的话,可能还会稍有不同。200nm以下的UV那就更特殊了,还需要真空环境,是不? 不过也有的UV应用是加scintillator先把UV变成绿光,再检测。

网友J:
版主,我想在论文里借用一下4T像素版图的的图,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版主,我想在论文里借用一下4T像素版图的的图,可以吗

关系倒不是很大,但其实用PPT画起来很容易,我就用PPT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系倒不是很大,但其实用PPT画起来很容易,我就用PPT画的

还一直在想这是用什么软件画的,没想到是ppt,哈哈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首先UV的话,肯定是用BSI比较好。再是,您是指哪种UV?UV的range其实也不小,10~400nm都可以是UV。 300 ...

感谢楼主回复,主要是电路设计这块,200nm以下的UV光对芯片损伤,NMOS漏电流?或者是电阻大小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回复,主要是电路设计这块,200nm以下的UV光对芯片损伤,NMOS漏电流?或者是电阻大小等影响?
...

200nm以下如果你想直接检测的话,建议使用BSI,这样就不会对前面的device产生影响,只需要注意背面的passivation和ARC就行。FSI会很难用,因为一般的ARC会让200nm一下的QE很低,另外150nm一下,SiO2对UV还会有强吸收。或者你用scintillator转成绿光,再做检测,这样倒是可以用FSI。

网友I(2022-04-26):
引用 楼主:
200nm以下如果你想直接检测的话,建议使用BSI,这样就不会对前面的device产生影响,只需要注意背面的pass ...

谢谢大神。

我意思可能没有表达的非常清楚。如果去设计一款UV应用的CIS,除了BSI/passivition/ARC等像素array部分,外围电路设计有哪些考虑,针对UV使用的life time和performance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谢谢大神。

我意思可能没有表达的非常清楚。如果去设计一款UV应用的CIS,除了BSI/passivition/ARC等像 ...

请教下,UV的cis是应用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大神。

我意思可能没有表达的非常清楚。如果去设计一款UV应用的CIS,除了BSI/passivition/ARC等像 ...

用BSI的话,不需要太考虑,200nm以下的absoprtion length都是nm级,根本到不了前面对其他器件产生影响。除非你是做EUV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下,UV的cis是应用在哪里的??

其实不少,工业上像是材料检测啊,很多,还有生物医疗,当然还有国人心心念念的光刻机

网友G(2022-06-13):
前辈下午好,上次在您的帮助下现在成功推进到post-sim阶段了,十分感谢!现在在分析cmp结果时发现cmp 两次量化相减的输出会很有规律的相隔几十列就呈现图中这种波形(C+CC),有些费解,不太清楚能从哪方面着手分析了……

网友L:
楼主能不能讲些HW remosaic之类的内容,还有目前4in1, 9in1, 16in1技术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辈下午好,上次在您的帮助下现在成功推进到post-sim阶段了,十分感谢!现在在分析cmp结果时发现cmp 两次 ...

不好意思,有点忙,才看到。

这种大概率是crosstalk吧,你看看你电路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以这种相同的几十列的方式reapeat的,比如VREF啊之类的。还有你这个波动浮动是多大呢,会不会是simulation的artifact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能不能讲些HW remosaic之类的内容,还有目前4in1, 9in1, 16in1技术之类的

我不是做手机,消费类的,具体的并不是很了解。不好意思。

只说一点个人浅见吧,现在像素太小了(个人是觉得意义已不大,纯市场驱动),做这些都是被逼的,没有办法的办法,还按照bayer做,那color crosstalk太严重,根本没法整。所以不管是HW还是SW,只能用一堆像素分享一个color,然后再用算法去填补。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做手机,消费类的,具体的并不是很了解。不好意思。

只说一点个人浅见吧,现在像素太小了(个人是 ...

感谢楼主,还有个问题,请问楼主对pmos sf和rst的pixel设计有相关的研究么,请教一下,会对噪声方面有提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还有个问题,请问楼主对pmos sf和rst的pixel设计有相关的研究么,请教一下,会对噪声方面有提 ...

pmos肯定是有帮助的,这个已经有不少人研究过了。但业界经验也证明了,用nmos只要做好channel掺杂,sizing,是不输pmos的

网友:
刚开始做像素相关的东西,膜拜大佬!

网友L:
引用 楼主:
pmos肯定是有帮助的,这个已经有不少人研究过了。但业界经验也证明了,用nmos只要做好channel掺杂,sizin ...

感谢大佬,想了解下用pmos除了sizing之外,噪声方便是否会有显著的提高么,还有工艺方面的话是否会比较难实现?目前看好像还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应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大佬,想了解下用pmos除了sizing之外,噪声方便是否会有显著的提高么,还有工艺方面的话是否会比较难 ...

显著不显著这个很难定义。。。而且看是跟谁比。。。做个pmos没啥工艺难度。

没人用,我之前说过了,nmos用的好不比pmos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显著不显著这个很难定义。。。而且看是跟谁比。。。做个pmos没啥工艺难度。

没人用,我之前说过了,nmos ...

感谢大佬给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有点忙,才看到。

这种大概率是crosstalk吧,你看看你电路里面有没有什么地方是以这种相同的 ...

没事没事,谢谢您的回复!电路里没有这种一组一组的模块,版图也是一条横向线走到底,波动大概有个三四百皮秒吧,后面又仿了一组R+C,没有出现这种波动,应该是您说的crosstalk吧,但就很纳闷为什么有这种规律了

网友M:
楼主 您好 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关于BSI结构 是不是doping要打的很深呢 这样波长短的光才有可能直接进入depletion region而不是进入到 psub 可是当我n- well很深的时候 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我的实现fully deplete 因为此时我的p+很薄 下面的psub也预留不多

困扰很久 非常希望能得到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 您好 想请教您一个问题
关于BSI结构 是不是doping要打的很深呢 这样波长短的光才有可能直接进入deplet ...

好问题,但我可能不太好直接回答你该怎么弄。

BSI的结构,doping确实是会比FSI要深一点儿。大多工艺不一定会让衬底fully depleted,对蓝光来说,无非是QE可能稍微降一点点儿,crosstalk高一点儿,但也能忍。但如果你确实忍不了,一定要做fully depletion,那你要做的就是要想办法如何去增加衬底端depletion的宽度。这个你应该知道怎么弄吧

网友M(2022-08-15):
前辈您好,关于电路图的地方还是向您请教,可否说的更细致一些
1.3T先读S 再读R 而4T可先读R再读S 这是一个叫DS一个叫CDS的原因吗
2.不是很看得懂4T全局快门用3T的方式减小数据量的意思,时序图看起来除了脉冲位置不一样,好像前后积分时间看起来也差不多。
3.我看文献上说5T的像素不能做CDS 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M:
还想请教一下charge storage和 voltage storage的区别 一直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M:
前辈您好,关于电路图的地方还是向您请教,可否说的更细致一些
1.3T先读S 再读R 而4T可先读R再读S 这是一个 ...

1.3T先读S 再读R 而4T可先读R再读S 这是一个叫DS一个叫CDS的原因吗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先读S再读R,ktC就不能是correlated;而先读R再读S,那么两个sample上的kTC就是correlated。

2.不是很看得懂4T全局快门用3T的方式减小数据量的意思,时序图看起来除了脉冲位置不一样,好像前后积分时间看起来也差不多。
4T想做全局快门,就要先把R全部读出,再读S,也就是说一个pixel要读两次信号;而用3T的方式,意思是直接读S,然后立马reset,读R,这样就没有CDS了,但pixel只读一次

3.我看文献上说5T的像素不能做CDS 这又是为什么呢

跟我说的4T用3T方式读出其实是一个意思。如果只能读一次pixel,是没法做CD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还想请教一下charge storage和 voltage storage的区别 一直不是很懂

跟下图voltage-domain GS pixel相比较,你就能看出区别了
所谓charge-domain pixel,就是一直以charge作为信号进行传输,charge总量一直是保持不变的,你像素最终的sensitivity取决于你最终sense node的电容大小;
而voltage-domain pixel,他的FD上信号一定是经过了source follower,而将得到的voltage存下来(on C1,C2),你的信号就一直以voltage的形式进行传输。

网友M:
引用 楼主:
跟下图voltage-domain GS pixel相比较,你就能看出区别了

所谓charge-domain pixel,就是一直以charge作 ...

前辈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从图上看FD的讯号不管是voltage domain还是 charge domian都是从SF出来的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charge domain 和voltage domain两者都是电压讯号 因为我的理解SF应该fix
current 然后读出fd电压变化讯号的意思  不知道这边是不是理解有误     这边我就不太理解voltage domain和 charge domian两者的区别

然后想跟您请教一下 rst完的时候  fd电压是否需要保持在vdd或是略小于的值 这边如果需要电压保持住对fd的电容也有要求  还是 charge domain 和 voltage有所差异呢  sf后的电容可变相增加fd node电容用来保持fd电压

总的来说 对整个流程不是特别理解,不知前辈是否可以详细说说呢

然后想请教一下两者的优缺点

楼主:
引用 网友M:
前辈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从图上看FD的讯号不管是voltage domain还是 charge domian都是从SF出来的 我是否可 ...

从图上看FD的讯号不管是voltage domain还是 charge domian都是从SF出来的 我是否可以理解为charge domain 和voltage domain两者都是电压讯号 因为我的理解SF应该fix
current 然后读出fd电压变化讯号的意思  不知道这边是不是理解有误     这边我就不太理解voltage domain和 charge domian两者的区别这个我觉得我其实已经解释清楚了,你还是要多想想。你不能看最后的读出的source follower,这个是变不了的。我给的那个pixel之所以称为voltage-domain global shutter就是要看全局的pixel信号是以voltage 形式存下来的;而charge domain,存的一直都是charge,只是在最后读出的时候transfer到fd上,再在column上以电压的形式读出。

然后想跟您请教一下 rst完的时候  fd电压是否需要保持在vdd或是略小于的值 这边如果需要电压保持住对fd的电容也有要求  还是 charge domain 和 voltage有所差异呢  sf后的电容可变相增加fd node电容用来保持fd电压
“需要电压保持住对fd的电容也有要求”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不太理解你想问什么
为何“需要电压保持住对fd的电容也有要求” ? charge-domain GS主要是对storage node有很高的要求,对fd要求跟一般pixel一样

总的来说 对整个流程不是特别理解,不知前辈是否可以详细说说呢

然后想请教一下两者的优缺点

早期的global shutter(如我给的图),voltage domain相对charge domain更火,因为最容易实现,但因为是in-pixel sampling,噪声很难做低,比如达到3e-,是基本不可能的;charge domain技术上实现难度不小,包括full well,dark current,transfer efficiency这些工艺上找到sweet point难度非常高,极难调,因为是纯charge domain操作,噪声相对容易做比较低(工艺上的问题能解决的情况下)

网友N:
"这一层pinning层和sub一起需要能让整个N掺杂层fully depleted,这个时候PPD内的电势就无法再升高了"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fuuly deplete 和FWC吗
fuuly deplete是tx打开前就fuuly deplete nwell吗
FWC是指照光后pd能存满的电子吗     一般厂家给出的fwc指标有啥标准吗 需要啥条件吗 不是nwell掺杂越多越深越大吗
cis萌新求老铁解答

网友N:
我也不是很懂照光反向偏置的说法是什么意思
还有现在的我看都dpd (deep photodiode)    不会有啥问题吗 不能fully deplete? 为什么以前不这么做 还是fwc大尺寸以前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一层pinning层和sub一起需要能让整个N掺杂层fully depleted,这个时候PPD内的电势就无法再升高了"
可以 ...

"这一层pinning层和sub一起需要能让整个N掺杂层fully depleted,这个时候PPD内的电势就无法再升高了"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fuuly deplete 和FWC吗
你可以翻翻前面的回复,这个之前有人问到过
fuuly deplete是tx打开前就fuuly deplete nwell吗
没有自由电子就是fully depleted

FWC是指照光后pd能存满的电子吗
一般可以这么说

一般厂家给出的fwc指标有啥标准吗 需要啥条件吗 不是nwell掺杂越多越深越大吗
这个没有一定标准,看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也不是很懂照光反向偏置的说法是什么意思
还有现在的我看都dpd (deep photodiode)    不会有啥问题吗  ...

我也不是很懂照光反向偏置的说法是什么意思
‘照光反向偏置’ ?没看懂你的问题,你是指BSI?
还有现在的我看都dpd (deep photodiode)    不会有啥问题吗 不能fully deplete? 为什么以前不这么做 还是fwc大尺寸以前够用就行
现在是因为pixel太小了,不做深FWC上不去

网友N:
没有自由电子就是fully depleted
所以不用一开始就fully deplete, 只要tx开之后 fully deplete就行是吗? 这方面有困惑 之前一直以为tx没开就要用外围p把nwell耗尽  不fully deplete有什么坏处,mage lag? cds不能处理吗
现在是因为pixel太小了,不做深FWC上不去
所以现在的pixel都没有能fully deplete 能这么理解吗?

另外最近看cis相关paper 看大厂都有用到VTG 可以说说vtg的好处吗?之前有听过可以提高传输效率 但是不懂具体原理

感谢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N:
没有自由电子就是fully depleted
所以不用一开始就fully deplete, 只要tx开之后 fully deplete就行是吗?  ...

所以不用一开始就fully deplete, 只要tx开之后 fully deplete就行是吗? 这方面有困惑 之前一直以为tx没开就要用外围p把nwell耗尽  不fully deplete有什么坏处,mage lag? cds不能处理吗
一开始就需要fully depleted啊。你需要看一些老文章,了解一下pinned photodiode工作原理

所以现在的pixel都没有能fully deplete 能这么理解吗?
为啥?你怎么得到这个结论的?

另外最近看cis相关paper 看大厂都有用到VTG 可以说说vtg的好处吗?之前有听过可以提高传输效率 但是不懂具体原理
你是指Vertical TG?vertical TG的概念十几年前就有了,真正商用也就这两年吧,一是工艺上有难度,二是以前也没必要。
好处的话我不太清楚,没做过。

网友N:
我有去看过很多paper  可是很少有人对PDD   详细说到fully depleted具体运作在什么时候
我的理解一直是最开始的时候tx打开 rst打开 做完reset动作后的nwell是fully deplete就行 这样不是就已经能确保没有残留电子吗 也就是一些文章说的complete charge transfer 这是我的理解
希望楼主能详细解答一下 这些基本概念对我这个初学者入门感觉至关重要
感激不尽

网友N:
也希望楼主可以推荐一些初学cis器件的论文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N:
也希望楼主可以推荐一些初学cis器件的论文参考

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有去看过很多paper  可是很少有人对PDD   详细说到fully depleted具体运作在什么时候
我的理解一直是最开 ...

你这理解基本是正确的。你前面说一开始不需要fully depleted,我不懂你啥意思。所有的sensor在拍照前都必须要对ppd进行清空操作,让其达到fully depleted状态,这是必须有的。

要始终在拍照时具有fully depleted状态,首先nwell的doping必须要设计的是自由电子能够被清空的,清空时其具有的电压便是pinning voltage。之所以叫pinning,就是因为再无法往外抽电子了,那么他的电压就没法再改变了,这就是所谓的pinning。pinning voltage的设计是很有学问的,具体怎么弄,这个你可以慢慢再去学,大致范围就是0.6~1.6V之间(最优值肯定是在这个之间,但我也不好直接告诉你怎么样是最好的,但这其实也不是多高深的东西,你多看几篇文章悟悟)比如pinning voltage设计出来是2.6V,那肯定是没法用的,FD自己能不能达到这个电压都是个问题,更别说从PPD向FD传电子了。

然后就是你说的,tg开了以后,是要能保证fully charge transfer的

网友O:
@feynmancgz
前辈
请教下
1、手机上使用的小像素,使用深DTI工艺,DTI里面不仅填了HighK,还在刻蚀后有背面注入B,这个还是起降DC和加强Pixel间隔离作用吗?
2、这道B IMP还有选用同位素 10B,查文献也找不到与常用11B差别,原子量小更容易深槽填充?
3、还有之前他们提到的  PD IMP+  用于FW+,从最近1um以下产品看,基于3um以上硅厚,将Pin 做到5~6E18 atoms/cm3,PD做到1~4E17atoms/cm3,仿出来看耗尽区过深,怎们解决FD对实际电子抽取的问题?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O:
@feynmancgz
前辈
请教下

1、手机上使用的小像素,使用深DTI工艺,DTI里面不仅填了HighK,还在刻蚀后有背面注入B,这个还是起降DC和加强Pixel间隔离作用吗?DTI本身就是起隔离作用,B注入主要是降低sidewall引起的DC
2、这道B IMP还有选用同位素 10B,查文献也找不到与常用11B差别,原子量小更容易深槽填充?
ion implant是很老的技术,要查很老的文献才能查的到。10B理论上要比11B深一些,具体还有哪些其他的pros/cons我不是很清楚。
3、还有之前他们提到的  PD IMP+  用于FW+,从最近1um以下产品看,基于3um以上硅厚,将Pin 做到5~6E18 atoms/cm3,PD做到1~4E17atoms/cm3,仿出来看耗尽区过深,怎们解决FD对实际电子抽取的问题?

好问题。但我不是三星/Sony员工,不是很清楚他们具体怎么做的。我猜应该会做retrograde doping

网友O:
@feynmancgz
收到  谢谢 我再查一下retrograde doping和10B的文献。

还有请问下前辈对于现在车载市场上Onsemi - super exposure或者Sony - SplitPD或Samsung - CornerPixel技术有研究吗?原理上它们都是使用的溢出模式,曝光阶段TG管弱关断,在FD点外挂大电容,收集PD溢出电荷用以扩展FW,实现车载高动态。
但由于FD点曝光阶段不处于复位状态,该MOS的Drain的N+会与P-Well有漏电,这部分也会计入信号之中,实际上上长时间曝光或有很大的DC,实测出来有3~6K e-/s,采用附件FCVDD的曝光低电位还是只有改善,整个我搞了两年还没解决

Sony Split PD A 132dB Single-Exposure-Dynamic-Range CMOS Image Sensor with High .pdf

楼主:
引用 网友O:
@feynmancgz
收到  谢谢 我再查一下retrograde doping和10B的文献。

车载做TG overflow?这技术难度大到爆。。。。。。

ONsemi的super exposure以前是没有TG overflow的,去年加上了,也仅见于文章,产品似乎没看到,从发的文章结果看会非常非常之难用;Sony的这篇split PD是有做大小pixel的,但并没有做TG overflow,他那个TGS是有做overflow的意思,但我觉得会较难用(但他overflow也只是在小pixel上做,比只用一个PD的难度会小很多,至少TG电压相对来说好选取一点儿)这篇文章最后有没有赋予产品不知道,如果你知道的话,望能告诉我型号,我也很好奇!Samsung的cornerpixel是有产品,他是有说为了LFM会延长小pixel的曝光时间,但是不是做TG overflow?不知道,也没看到哪里有具体说明。如果你知道的话,也望能告知。

你要做TG overflow的主要目的是啥?HDR还是LFM?

做TG overflow这件事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更别说车载这么大温度范围了。。。不光是暗电流的问题,如果你只是在一个PD上做overflow的话,温度变化一大,TG overflow电压该怎么选?这是要把做算法和做calibration的人搞死。。。我是觉得这个太tricky。。。

Sony的这个FCVDD我之前真还没太注意,倒也确实是个思路,但不知道好不好用。我知道一些其他的解决思路,但恕我确实不方便直接说(而且我也不敢说我知道的方案能完全解决问题,125C下将FD的暗电流控制好,工艺上难度会不小!)你多看看别人的文章吧,90%以上的工程问题的解决思路,以前都有人想过了。说起来LOFIC这东西CCD时代就有了,就是TG overflow我知道的最早的也到2009年去了,也许更早。。。那就要考古了。。。但我个人是认为TG overflow不太适合车载

网友O:
引用 楼主:
车载做TG overflow?这技术难度大到爆。。。。。。

ONsemi的super exposure以前是没有TG overflow的,去 ...

sony的是IMX390, IMX490,samsung是ISOCELL 4AC,结构均是大小PD,LPD用于常规亮场HCG LCG没有Overflow,SPD用于长曝光LFM同时兼顾极亮场景提升HDR;它们的SPD的TG采用弱开启,但面积小,FW靠外挂Overflow电容。如sony ISCC 20222  曝光阶段SPD对应的FD3是有溢出电荷。 Sony也有专利可以将TGS完全拿掉,完全的外挂电容并到SPD上。没有溢出模式只是FD挂电容降CG对于真实的电子合成应该更麻烦。
ONsemi使用的是Hayabusa  1St Super Exposure AR0233就是采用类似TG Overflow,只是两个同大的PD,如他们的宣传链接:http://webinar.eccn.com/vod/2022081610000389.html(对标产品就是Sony),当然Onsemi的TG电压就更复杂,对于电压中间电平要求就很麻烦了,脉宽要求有点类似ToF了。
Sony的这个FCVDD至少能降很多DC,确实是DC温度系数太高了,125℃下太难看,前辈说还有工艺解我再查查,我之前认为应该是算法直接减掉算了,由于是高亮场景对于成像质量不会要求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O:
sony的是IMX390, IMX490,samsung是ISOCELL 4AC,结构均是大小PD,LPD用于常规亮场HCG LCG没有Overflow, ...

查了一下,IMX490倒是确实就是这篇ISSCC的东西。确实那个TGS感觉上是可以拿掉,无非是S3少了CDS。加CDS对弱点儿的信号质量会好点儿,但没做过大小PD合成这种,不太清楚好不好弄。
至于你提到的AR0233,我基本确定他没有做TG overflow。那个应该就是他们早一点儿的super exposure。当然后来再改版倒是有可能,但AR0233刚出来的时候是肯定没有做TG overflo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IMX490倒是确实就是这篇ISSCC的东西。确实那个TGS感觉上是可以拿掉,无非是S3少了CDS。加CDS对 ...

AR0820演示视频设说有140dB,看介绍似乎是有overflow,车载830W门,AR0233我再查查看。

网友F:
前辈好,我在看文献时遇到一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有些文献上说随着analog gain增大,random noise会下降,如下几张图所示

这里我不太明白原因,因为按我的理解,gain大会同时放大噪声,有些文献说增益大了,放大器带宽下降会滤掉高频噪声,请问前辈怎么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辈好,我在看文献时遇到一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有些文献上说随着analog gain增大,random noise会下降, ...

这个你就从最一般的噪声理论理解就好,计算噪声都有input-referred和output-referred,而我们一般更关心input-referred。所以你计算噪声的时候都要等效到FD上去。加analog gain就是为了抑制ADC readout noise的影响,这和通信receiver第一级总是要加LNA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前辈好,我在看文献时遇到一个问题一直没想明白,有些文献上说随着analog gain增大,random noise会下降, ...

至于带宽下降,抑制噪声这都是附带效应,主要还是要加gain。因为你不会总希望拉低带宽,拉低带宽就要损失速度,为了满足速度,又要加电流,这带宽就又上去了。另外降带宽对1/f也没啥用

网友(2022-09-27):
引用 楼主:
至于带宽下降,抑制噪声这都是附带效应,主要还是要加gain。因为你不会总希望拉低带宽,拉低带宽就要损失 ...

非常感谢!!!!

网友M(2022-11-06):
我想请问一下前辈 做cis的时候 如果gate 下面和pd重叠  做模拟的时候会看到 因为channel打开 所以gate下面有很多电子
这部分是否也是image lag 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想请问一下前辈 做cis的时候 如果gate 下面和pd重叠  做模拟的时候会看到 因为channel打开 所以gate下面 ...

doping 和 tg 做的好的话,tg下不会有残留的

网友:
大佬啊 小弟我刚刚入行这个领域,小僧一枚,你有啥方法和经验可以传授给我们吗

网友(2023-01-11):
谢谢大佬,正在学习pix

网友:
谢谢楼主,最后给出的版图刚好拥有一个TX 一个SEL一个SF和一个RST管。版图设计感觉最最核心的还是这个TXEN的implant和TX管的形状如何设计。感觉好难啊

网友(2023-02-22):
继续支持,点赞。
干货满满,希望楼主后面有机会可以展开讲一下TX & FD部分,电子转移的一个能势结构。
有一些Lag,cross talk,blooming相关的设计考量可以帮忙细说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理解基本是正确的。你前面说一开始不需要fully depleted,我不懂你啥意思。所有的sensor在拍照前都 ...

一般是1.2v左右吧。

网友:
LZ你好,小白我想问一个关于仿真的问题:我想用180nm工艺来仿真CIS,工艺里并没有包含PPD,我应该怎么去用其他器件模拟PD的行为呢?并且我应该怎么保证PD的电压电流,光电转换关系能使得最终的CIS可以成像呢?谢谢LZ!

网友(2023-08-03):
常看常新,向楼主学习

网友:
干货满满,每个回复都看完,发现有些还是不能理解,多看几遍慢慢理解。

网友:
此外4T像素还能够实现全局快门(如下时序图)。我们可先将所有像素的R电平用ADC读出,接着同时翻转所有像素的TX,再将所有像素的S电平用ADC读出。我们可以看到,这并不是一个很完美的全局快门。首先数据量还是加倍了,另外CDS的间隔时间也较长,FD上的dark current的积累时间大约是总积分时间的一半,所以除非将温度降到很低,这样的全局快门的读出噪声还是会比较高的。我们还可以看到4T全局快门的像素积分时间也是无法小于读取像素两次所需时间的,导致这样的全局快门应用有限。”

请教一下,为什么像素积分时间也是无法小于读取像素两次所需时间?

楼主(2023-09-06):
引用 网友P:
“此外4T像素还能够实现全局快门(如下时序图)。我们可先将所有像素的R电平用ADC读出,接着同时翻转所有像 ...

在TG关掉的一瞬间,photodiode就立马开始积分了,直到下次再次打开TG,这个你是无法停止的,除非你有机械快门

网友(2023-10-07):
引用 楼主:
在TG关掉的一瞬间,photodiode就立马开始积分了,直到下次再次打开TG,这个你是无法停止的,除非你有机械 ...

感谢大神回复,求更新!

网友Q(2024-03-27):
引用 网友O:
@feynmancgz
前辈
请教下

VTG,垂直转移栅

网友:
引用 网友Q:
VTG,垂直转移栅

VTG 需要更高能的IMP和trench etch,所造成的损伤需要高温长时间的退后,对其他器件有影响,所以一般用于堆叠产品。

平面栅成本低工艺把控简单,主流产品都是修修改改不愿太激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Q1 pinned-photodiode(PPD)来收集电子的,   那PPD有 SPICE MODEL ?
     这个一般没有model, 电路仿真PPD ...

“其实手机相机的成像效果很差的,只不过做了非常多的后处理,才看起来不错。”

有点好奇想请教一下:索尼、三星、豪威每缩小到一个像素尺寸都有发文章,0.56um~0.9um都有发,文章里面也列了一些主要指标。这些指标真实性如何?因为看起来还是很强的。

网友(2024-06-25):
期待大佬对CIS ADC电路的讲解

网友(2024-08-29):
这个写得不错。
对了,3T像素主流最近好像是基于4T省掉SEL管。
这种架构可以讲讲吗。

网友:
请问前辈可以设计成这样吗,就是一个像素配很多模拟存储单元,然后曝光很长时间,然后依次采样电压信号到存储单元,最后再依次读出呢

网友(2024-10-29):
谢谢博主,从物理层面能讲清楚一些原理。多谢!

网友: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设计激进的像素结构突破单个指标,工作以后很多东西需要trade off,一直想设计一个perfect pixel哈哈哈

网友(2024-12-12):
请问一下4T的TX管 的关断不会产线KTC噪声吗

网友(2025-02-14):
看到有人说普通CMOS cis , 但读不出信号 , 看来还是 得 pinned-photodiode(PPD)

网友R:
大佬,想请教一下,是不是采用标准的CMOS工艺设计CIS,虽然QE比CIS专用工艺低了很多,但是crosstalk可能会比CIS工艺还要好一点?因为我理解标准的CIS工艺没有epi层,所以收集光子的效率低了,但是也意味着光子更容易进入衬底,无法产生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佬,想请教一下,是不是采用标准的CMOS工艺设计CIS,虽然QE比CIS专用工艺低了很多,但是crosstalk可能会 ...

??? 我文章里解释了,CIS工艺是一定要用epi层的。一般的CMOS工艺倒是不一定有epi

还是你写错了? 你想说“标准的CMOS工艺没有epi层” ?

网友R:
引用 楼主:
??? 我文章里解释了,CIS工艺是一定要用epi层的。一般的CMOS工艺倒是不一定有epi

还是你写错了? 你想 ...

大佬,我的意思就是想问,标准的CMOS工艺,因为没有epi,是不是反而crosstalk会小一点。
因为我是在学校里做,所以没有CIS工艺,如果只是QE低一点,我其实可以通过强光去打来解决。
但是对于crosstalk,我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所以比较好奇,是不是没有epi了,或者epi很薄,crosstalk反而会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 我文章里解释了,CIS工艺是一定要用epi层的。一般的CMOS工艺倒是不一定有epi

还是你写错了? 你想 ...

不好意思,之前的问题写错了,是想说标准cmos工艺

楼主(2025-03-17):
引用 网友R:
大佬,我的意思就是想问,标准的CMOS工艺,因为没有epi,是不是反而crosstalk会小一点。
因为我是在学校 ...

crosstalk在衬底fully depleted的时候是最好的。depletion region越小,crosstalk越差。你要去深入理解像素MTF下降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crosstalk在衬底fully depleted的时候是最好的。depletion region越小,crosstalk越差。你要去深入理解像 ...

谢谢大佬,我再好好学习学习,再来跟您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crosstalk在衬底fully depleted的时候是最好的。depletion region越小,crosstalk越差。你要去深入理解像 ...

大佬,我这两天又学习了一下文献和您的帖子,感觉自己之前对pd的理解确实太浅薄了。谢谢您的指点,我还想再跟您确认一下,我现在的理解是否正确。

1. 因为crosstalk是跟depletion region的宽度有关的,而宽度又取决于掺杂浓度,所以用nw/psub形成的diode,responsivity还有crosstalk会比n+/psub的效果更好。
2. 如果上面这条成立,那我在想,是不是用dnw的工艺,我做一个dnw的diode,形成的depletion region会更宽,pd的性能也会更好,因为dnw上面和下面都会有psub,可以形成双份的pd。

网友R:
或者大佬,如果我只关心crosstalk的指标,能不能牺牲quantum efficiency还有面积,就用n+/psub去做photodiode,然后用dnw+nw把各个pd分隔开。我感觉这样做,从原理上是不是几乎可以杜绝因为电子在sub里面扩散带来的串扰了,因为从一个pixel到另一个的过程中,电子就已经被nw和psub形成的diode给吸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或者大佬,如果我只关心crosstalk的指标,能不能牺牲quantum efficiency还有面积,就用n+/psub去做photodio ...

感觉上你是想用一般的CMOS工艺做CIS。

你这个方案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有多少效果,很难说。
这里有几点:
1. DNW一般来说其实也不是很深,1-2um左右,就算epi只有4um,你也只能从一定程度上起到隔离效果。
2. 看sub的doping是多少,doping比较高的话,depletion宽不了。
3. 就算doping足够低,DNW+NW会吃很多QE,会不会得不偿失。。。

我个人是觉得一般CMOS工艺的话,可能直接用NW做PD比较好一点儿,但NW靠太近的话,NW之间的leakage会是个问题,但隔远了,又会存在像素间的crosstalk,所以也不是那么好用,你各种layout都试一下,或者上TCAD看看

BTW,工业上直接用NW做PD确实是有成功经验的 20多年前的片子。。。

网友R:
引用 楼主:
感觉上你是想用一般的CMOS工艺做CIS。

你这个方案理论上可行,但实际有多少效果,很难说。

是的大佬,因为学校里拿不到CIS工艺,所以最近一直在想办法该怎么搞。特别感谢您给的宝贵建议,第一版芯片肯定会做好几种pd都试一下的。

但是有个地方我没太理解,所以想跟您请教一下,为什么说NW太远crosstalk反而越严重呢?
1. 我理解如果太近的话,可能两个pd的depletion太近或者直接重合了,这样的话crosstalk应该最严重吧

2. 其实我现在的layout里,是刻意把NW PD的填充率压的比较低的,大概只有20~30%的样子,不是pd的地方,全部用金属遮住,我以为这样的话,空间上的采样宽度低一点,MTF也会好,想用QE和面积去换crosstalk和MTF。
3. 您的意思是不是,如果NW PD之间什么也不加,可能电子会在psub里跑的很远才会被吸收?这一点我现在是考虑在pd之间都用DNW(这个DNW是纯做隔离用的,不和NW PD联通)做的guarding ring隔离开。这样是不是能缓解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是的大佬,因为学校里拿不到CIS工艺,所以最近一直在想办法该怎么搞。特别感谢您给的宝贵建议,第一版芯 ...

1. 我理解如果太近的话,可能两个pd的depletion太近或者直接重合了,这样的话crosstalk应该最严重吧
靠太近主要是NW间leakage的问题,我说的crosstalk指的是由于电子diffusion造成的图像上的crosstalk
2. 其实我现在的layout里,是刻意把NW PD的填充率压的比较低的,大概只有20~30%的样子,不是pd的地方,全部用金属遮住,我以为这样的话,空间上的采样宽度低一点,MTF也会好,想用QE和面积去换crosstalk和MTF。
你用金属盖住的话,那是可以的。就是损QE嘛,但你要能接受,也是可以。
但其实这样做,也不是完全没问题啊,他可能会造成aliasing,即图像上的Moire effect,在CCD时代,谈论这个的多些。但这不是啥大事儿。。。

3. 您的意思是不是,如果NW PD之间什么也不加,可能电子会在psub里跑的很远才会被吸收?这一点我现在是考虑在pd之间都用DNW(这个DNW是纯做隔离用的,不和NW PD联通)做的guarding ring隔离开。这样是不是能缓解这个问题。

没懂。。。一般DWN并不是说从表面一直到衬底里面都是N,而是很薄的一层,就是比较深,他要和NW连起来,他才工作。所以你这个不和NW PD联通,我没太理解
但我觉得你盖了金属的话,我不太觉得有做DNW的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1. 我理解如果太近的话,可能两个pd的depletion太近或者直接重合了,这样的话crosstalk应该最严重吧
靠太 ...

大佬,就是我们目前要做一个2k*2k的像素阵列,目前是想先做一个3*3的像素阵列测试使用,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对像素阵列进行测试?请问您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法或参考资料吗?

网友S(2025-04-22):
大佬,看了您之前的一篇帖子,有说到DCG和LOFIC的区别在于DCG的所有管子是要么完全打开要么完全关闭,就是说LOFIC的溢出路径是由TX这些管子的栅压控制(半开)形成的吗?有没有那种溢出路径是LOFIC和PD直接连接通过梯度掺杂扩散溢出的那种很多文献都是说有通过溢出路径到LOFIC电容,但是不知道怎么溢出的

网友T:
请问博主,是否每一行的像素除了在读出阶段,其他时间都是曝光阶段?那这暗电流会积累太多的噪声电荷吗?还是说本身曝光这么久也没关系,因为光信号也积累了同样久的有用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S:
大佬,看了您之前的一篇帖子,有说到DCG和LOFIC的区别在于DCG的所有管子是要么完全打开要么完全关闭,就是 ...

有说到DCG和LOFIC的区别在于DCG的所有管子是要么完全打开要么完全关闭,就是说LOFIC的溢出路径是由TX这些管子的栅压控制(半开)形成的吗?
LOFIC主要是DCG管子处于半开状态做溢出,用TX半开状态的,算是叫做skimming的方式

有没有那种溢出路径是LOFIC和PD直接连接通过梯度掺杂扩散溢出的那种
有的,问题是掺杂很难控制。。。要不全溢出了,要不一点儿都不溢出,variation比较大
很多文献都是说有通过溢出路径到LOFIC电容,但是不知道怎么溢出的
LOFIC就是通过DCG管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T:
请问博主,是否每一行的像素除了在读出阶段,其他时间都是曝光阶段?那这暗电流会积累太多的噪声电荷吗?还 ...

对于卷帘快门,是这样的。
假设一个比较差的工艺,暗电流~10pA/cm2, 我们有个很大的像素~10um,那么每个像素的暗电流即为 0.01fA ~ 60e-/s,对于一个一般的应用 ~30fps,在一帧的积分时间内,总暗电流信号为 2e- !!!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卷帘快门,是这样的。
假设一个比较差的工艺,暗电流~10pA/cm2, 我们有个很大的像素~10um,那么每个 ...

感谢答疑!

网友T:
博主你好,这张图是Theuwissen的书里关于4T cds操作的时序图。我想问的是进行第二次采样也就是采S电平的时候,如果采样操作是后于TG管关断,那TG管关断时的kTC噪声不会流入FD节点吗?还是说第二次采样应该在TG管关断前,当FD节点稳定后即可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T:
博主你好,这张图是Theuwissen的书里关于4T cds操作的时序图。我想问的是进行第二次采样也就是采S电平的时 ...

这是个好问题,但我记得我好像在哪里答过。。。
在现在sensor里,TG是不能完全当做一般的开关来看的。因为现在sensor,二极管都是pinned photodiode或者叫做fully depleted photodiode,所以理论上, 他是可以达到内部完全无自由电子的确定状态的。所以说当TG pulse结束后,如果电子能从PPD全部传输到FD,那么这个传输是不会有所谓KTC噪声的。理想情况下,transfer noise = 0 !!!即使是非理想,这个噪声也是比较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个好问题,但我记得我好像在哪里答过。。。
在现在sensor里,TG是不能完全当做一般的开关来看的。因 ...

谢谢指点!

网友:
大佬,写得太好了。
能不能出一期像素设计进阶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追踪最新信息很及时啊!这是Sony今年IEDM上最新的东西啊 目前看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无非是把Source ...

LZ,我理解索尼这种3层是不是可以把AmpSF做得很大,这样1/f噪声可以压下去。
RTS也可以改善很多。

网友(2025-09-21):
干货好多,收藏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