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delta DAC 接模拟低通滤波器问题

楼主(2021-12-06):
请教一下这是做的sigma-delta DAC ,红色是量化位数为4位的调制器输出dft,绿色是接了一个RC的低通滤波器的结果,为什么会导致燥底太高了这么多啊,是必须换成有源滤波才能达到滤波的效果么?但是一位的量化位数接RC滤波 并没有这种情况啊

网友:
关注一下,我还在做开关电容的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