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放输出级电路为何都是BJT为主?

楼主(2021-12-06):
请教论坛大神一个问题:      为何大部分互补功率放大电路都是用BJT结构输出呢?不用MOSFET结构?教科书上也是以BJT为例,很多功放产品的内部结构都是BJT形式的。
如果我用功放输出2A-3A的电流,用BJT的话光偏置电流也不小啊,用MOSFET就没有这个问题(从节省功耗上考虑)。
还有一个BJT VCE电压的疑问,假如BJT工作在线性区,VCE偏置电压在2V和5V输出电流都基本一样,除了功耗差异,为什么不尽量降低VCE而是往往用5V或者更大呢?

网友:
功放的输出负载复杂,一般不做负反馈。

网友:
功放的输出负载复杂,为了确保环路稳定,一般不做负反馈。

这样要求放大电路必须是线性的,但mosfet的放大是平方律关系,为了确保失真就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