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2中,clocok_opt之后,发现capture 上的clock 仍然是 ideal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1-12-06):
求教:

ICC2中,clocok_opt之后,发现reg2out path的capture 上的clock 仍然是 ideal的,是什么原因?
在cts那步已经设了 compute_clock_latency和update_clock_latency

谢谢!

网友A:
你的output port的capture  clock 是不是用的virtual  clock,不是和start  reg 用的相同的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output port的capture  clock 是不是用的virtual  clock,不是和start  reg 用的相同的clock ...

有的是VCLK,有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