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仿真技巧总结

楼主(2021-12-06):
仿真技巧总结:

ADE 5141 环境和仿真设置:
https://wx.seu.edu.cn/_upload/ar ... 40-5ba61530494b.pdf

楼主:
cadence ic5 dc仿真,添加“gm“ operating point:
https://blog.csdn.net/qq_42556934/article/details/115024664

楼主:
ADE仿真保存静态工作点:
expr → send to calculator → 选择op,选择要保存的器件参数(vth,region等)→ 复制expr语句

观察某corner的静态工作点所有管子状态:
results → 在结果出右击 →Annotate → DC operating points

观察某corner具体管子的所有参数:
results →在结果出右击 → print → DC operating points

楼主:
ADE前仿和后仿  设置对比;
https://feifeiyep.github.io/2018 ... %E5%AF%B9%E6%AF%94/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分享的链接来自东南大学无锡分校https://wx.seu.edu.cn/23859/list.htm其中的“基于Cadence的IC设计.pdf”就是一楼的这个。其他的文件也可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cadence ic5 dc仿真,添加“gm“ operating point:
https://blog.csdn.net/qq_42556934/article/details/1 ...

想请教一下,这里的gm的单位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分享的链接来自东南大学无锡分校https://wx.seu.edu.cn/23859/list.htm其中的“基于Cade ...

感谢小哥哥分享哦!

楼主:
SWEEP变量设置:
在design variables栏中,变量名 A:STEP:B

如何同时勾选corner,如何同时去掉corner:
open corner setup → shift+左键选中corner → 右击 → enable

如何快速新建多种corner仿真bench:
在mos/res/bjt等期间的corner选项中直接填写不同corner的section,并以空格隔开;
例如:res_tt res_ss res_ff
其余期间的corner以相同的逻辑设置
选择corner的时候必须要将所有期间的类型写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