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libre xact p2p问题

楼主(2021-12-06):
calibre xact 怎么使用p2p选项抽取指定两点或者两个text之间的走线电阻呢?

网友:
你好,请问你知道用xact怎么抽取dspf文件吗?

楼主:
怎么添加probe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添加prob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到什么Layer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