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LL锁定Vctrl抖动产生原因

楼主(2021-12-06):
请问,锁定后VCO调谐电压是这样可能会是什么导致的

网友A:
LPF的电源和VCO的电源是同一个吗?

网友:
仿真精度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F的电源和VCO的电源是同一个吗?

LPF不是无源器件构成的嘛?

还是说您说的是给LPF前端的CP的电源?

楼主:
地是一个地

楼主:
后面我试试调高精度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Kvco太大,或是CP上下电电流失配导致的,或输入频率和环路带宽比例太小?

网友B:
你这曲线看着怎么这么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曲线看着怎么这么怪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确实锁定了吗?对比一下反馈的时钟和参考时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锁定了吗?对比一下反馈的时钟和参考时钟看看?

锁定了肯定

网友:
刚看到你说的这个是小数锁相环,这个行为是正确的。不同时刻的反馈分频不一样

网友D:
你的PLL是工作在小数还是整数模式。如果是整数模式,检查一下CP电流源的失配和LPF的漏电;如果是小数模式,还需要检查SDM的输出。主要是看SDM输出序列的频谱是否和理论一致

网友(2023-03-15):
引用 网友D:
你的PLL是工作在小数还是整数模式。如果是整数模式,检查一下CP电流源的失配和LPF的漏电;如果是小数模式, ...

同意,要么是MASH的noise-shaping问题,要么是charge pump的mismatch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