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关于i2c协议的问题

楼主(2021-12-06):
请教诸位大拿一个关于i2c协议的问题:

i2c协议在传输时,由于slave要求在某些时间不能接受数据,因此目前master的做法是在该时间段(红线所标,不同slave时间长短不同)将sda和scl都=0,等到该时间段过去后再完成正常传输。

想问下这样做是否有风险/劣势?如果slave有timeout机制,有啥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谢谢!

scl在红线所标时间段内为0,随后正常传输

scl在红线所标时间段内为0,随后正常传输

网友A:
slave需要在一条指令中间不接收数据?也就是说需要master在发送指令中的某个位置进行死等,而且不同的slave需要死等的时间还不同?最好的办法是把设计这个流程的人干掉

网友B:
由于slave要求在某些时间不能接受数据

意味着slave会出现busy状态:
1) slave按照I2C规范拉低SCL,即Clock stretching,插入等待周期;
2) slave不能插入等待周期,则须在其手册中写明busy的条件,master依据slave的手册在预计slave会busy时主动插入等待周期(即你的方案)
3) slave不能明确其busy条件,master就不知道咋办了,换slave吧

如果slave有timeout机制,有啥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么?

1) slave手册须写明其busy条件,busy到ready的最长时间,如果有timeout机制,还须写明其timeout的时间参数

如果你的slave是这样的:
1) 我会busy,啥子情况下会busy,我不告诉你
2) busy之后,什么时候ready,我不告诉你
3) 我busy,但我会悄悄的观察你猜我啥时候ready,你猜不准,我悄悄的走,不告诉你

那对这样的slave,咱们就只能不伺候咯。。。

楼主:
感谢回复

1. slave busy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点等等时间参数都是已知的,只是不同slave取值不同。因此slave busy的条件是可以预知的。master可以主动插入等待周期将scl/sda长时间=0。
2.如果slave存在timeout机制(时间参数已知),即不能允许scl/sda长时间=0。这种情况下,似乎只能将原来的配置拆成两次,避开slave busy的时间?
3. 貌似slave clock stretching是个坑,能不碰尽量还是不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味着slave会出现busy状态:
1) slave按照I2C规范拉低SCL,即Clock stretching,插入等待周期;
2) slave ...

感谢回复

1. slave busy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点等等时间参数都是已知的,只是不同slave取值不同。因此slave busy的条件是可以预知的。master可以主动插入等待周期将scl/sda长时间=0。
2.如果slave存在timeout机制(时间参数已知),即不能允许scl/sda长时间=0。这种情况下,似乎只能将原来的配置拆成两次,避开slave busy的时间?
3. 貌似slave clock stretching是个坑,能不碰尽量还是不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ave需要在一条指令中间不接收数据?也就是说需要master在发送指令中的某个位置进行死等,而且不同的slave ...

干不动啊,老板的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1. slave busy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点等等时间参数都是已知的,只是不同slave取值不同。因此slave  ...

slave的busy时间会超过timeout时间吗?如果超过的话就只能避开了,如果不超过的话,就判断busy条件死等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1. slave busy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点等等时间参数都是已知的,只是不同slave取值不同。因此slave  ...

你这哪里是有技术上的问题,风险点,风险系数(参数)你都知道,也有了应对方案。

你就是被这个slave雷到(气到)了?想吐槽一下。没事儿,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你老板已经告诉你了:“我知道有问题啊,没问题我花钱请你干嘛。”

都是打工人,不要为难自己,你干这事儿至少有这几个好处:
1)你挣到自己应得的报酬了;
2)吐槽的资本来自于你对I2C协议的理解,你加深了协议应用,提升了自己的技能;
3)你知道了这样干会被吐槽,所以你以后不会这样干,你成功地规避了一次被吐槽的风险;
。。。

所以,没事儿,开开心心的干吧,打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lave的busy时间会超过timeout时间吗?如果超过的话就只能避开了,如果不超过的话,就判断busy条件死等呗 ...

有可能超过,不同的slave情况不同。

明白你的意思,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哪里是有技术上的问题,风险点,风险系数(参数)你都知道,也有了应对方案。

你就是被这个slave雷 ...

哈哈,兄弟误会了。真是技术问题,我只是不确定i2c是否允许master插入长时间的等待周期,即scl/sda长时间=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兄弟误会了。真是技术问题,我只是不确定i2c是否允许master插入长时间的等待周期,即scl/sda长时间 ...

这个从I2C协议本身没有规定,如果是你设计master,你想问这样干是否违背I2C协议规范,应该不违背。如果你是使用别人的master,有没有你得看它的手册。

附上I2C规范的时序参数(摘自I2C-bus specification and user manual rev.6):

可以看到,协议对各速度版本只规定了时钟的最高频率,及与之对应的SCL高/低电平的最短时间,换句话说,你不违背Start/Stop条件下,保持SCL/SDA低电平的时间规范本身未作限制。

补充一点:I2C总线是支持多主设备的共享总线。你的master保持SCL/SDA为低,会导致总线上(如果有)其它的master不能发起传输,当然,如果其它master按照I2C规范设计有总线仲裁功能,这除了降低总线效率外应该没有其它风险了。
至于总线上其它的master会不会因为多次申请总线传输且仲裁失败,进而选择标记总线故障(罢工),从而因为你长时间占用总线导致其它master不再干活?这个问题属于I2C规范之外的范畴,即协议未作规定,你同样需要查阅其它master的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兄弟误会了。真是技术问题,我只是不确定i2c是否允许master插入长时间的等待周期,即scl/sda长时间 ...

没搞明白为什么是技术问题。
如果slave busy,那么需要slave来做clock stretch。随便需要master来配合的slave?这样的slave确定能用?

是你们自己的slave吗?如果是,让slave改设计。
如果slave不改,而且只是你一个人用,那么怎么写都是你们开心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从I2C协议本身没有规定,如果是你设计master,你想问这样干是否违背I2C协议规范,应该不违背。如果你 ...

我们负责设计master,对接各种别人提供的不同的slave。

感谢您,混这个论坛这么久头一次遇到这么热心+专业的回复,学到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搞明白为什么是技术问题。
如果slave busy,那么需要slave来做clock stretch。随便需要master来配合的s ...

感谢版主回复

1. 是我们设计master,对接各种别人的slave。

2. slave做clock streching似乎对处理slave busy的情况也合理,但只是对我这个i2c新人感觉怕有些坑。

3. 至于为什么让master配合slave。是因为master对slave的传输需要跟其他一些操作同步,因此需要确保master对slave的传输一定需要在某一个时间段完成,不能早太多或晚太多。所以如果传输比较多的数据时,需要提前很久,并且避开slave busy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