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umber of finger造成VTH改變

楼主(2021-12-06):
有人知道VTH(threshold voltage) 会因为使用共享diffusion而改变的原因吗?
例如设定NF=10( number of finger=10)和NF=1,两个VTH会有显着的差异,该如何从制成参数推算? 谢谢

网友:
你说是的LOD效应吧。
其实不用去估算的,根本还是去减小该效应的影响,比如两侧再加一些dummy。
对性能或匹配敏感的器件都需要加dummy。

网友:
改finger的时候电流变了吗

楼主:
pre-sim会发现Vth改变,不知道原因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