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 report_timing 报告

楼主(2021-12-06):
求助!!!!!!
如下图所示,报告的时序路径中不仅没有路径延迟,路径感觉也很奇怪

网友A:
路径没问题啊,你这个电路是打两拍的同步电路吧。而你报的这个路径,是从第一个D触发器clock至第二级D触发器的D端,只是打两拍的操作,中间本来就没任何逻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没问题啊,你这个电路是打两拍的同步电路吧。而你报的这个路径,是从第一个D触发器clock至第二级D触发 ...

不对,可以看到每条路径后面有一个*SEQGEN* ,检查输出的网表,存在未综合模块,前端代码有误,修改后报告出了路径上cell delay延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可以看到每条路径后面有一个*SEQGEN* ,检查输出的网表,存在未综合模块,前端代码有误,修改后报 ...

you are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