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锁存比较器的参数应该怎么调

楼主(2021-12-06):
小弟刚学模拟,用默认尺寸搭了一个基本的Latch,CLK很低的时候有比较功能,但CLK增高就不行了,输出一直是高电平,请问应该怎么调宽长比才能使它的速度变快啊?谢谢解答

网友:
用smic .18  33的管子?先分析工作原理,理解每一个管子的作用,再去具体调。调的时候就要看某个管子有没有实现它的作用。
没比较出来,肯定就要去调大了。

基本功能好实现,到了噪声仿真,失调仿真可能就要多花心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