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 eval failed

楼主(2021-12-06):
调用器件就这样,不知道具体怎么解决

网友:
看CIW 提示就行了, 我也可以帮忙不过我收费开发票

网友A:
看看cds.lib里PDK路径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cds.lib里PDK路径有没有问题

这个没问题吧

网友:
tsmc18和tsmc18rf 这两个注掉一个再试试

网友:
一般重启一下  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pdk 的问题吧

楼主:
已解决,将pdk中的cds.lib内容复制到启动目录下的cds.lib中

网友:
其实选中它,把删除,然后在金属位置重画一个管子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