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咨询离散函数的传递函数表达式

楼主(2021-12-06):
在尝试推导电路的传递函数时得到:Vout(n)=Vin(n+1);

假设Vin是一个阶跃信号,这个怎么推导Vout与Vin之间的传递函数关系?这个貌似要用到z变换?

网友A:
直接“时域”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时域”就可以了吧

你好,这个是啥意思的?

我主要想推导下notch filter的传递函数;

网友B:
这是一个非因果系统,不可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非因果系统,不可实现

额,那virtuoso中的pac不是作出了周期信号的频谱图像嘛;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那virtuoso中的pac不是作出了周期信号的频谱图像嘛;

vout(n)=vin(n+1),这个将来的输入决定当前的输入,是一个非因果系统,非因果系统也有频谱图:H(jw)=exp(jw)
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推导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ut(n)=vin(n+1),这个将来的输入决定当前的输入,是一个非因果系统,非因果系统也有频谱图:H(jw)=exp(j ...

你好,这个用z变换确实可以推出这个传递函数;
这个推导来自下图中bandgap模块里的一个notch filter;

用PAC可以仿出它的陷波频谱特性,但是通过计算好像不能与这个特性相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