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outeDesign 不了,总是断,大佬们帮忙看看是啥错误

楼主(2021-12-06):
前面做的阶段都没问题到routeDesign就跑着跑着断了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版本试试

我用的19版本的,应该没啥问题啊

网友B:
我这边也有相似的情况,debug了几天也搞不定,后面重启了一次服务器莫名其妙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边也有相似的情况,debug了几天也搞不定,后面重启了一次服务器莫名其妙好了 ...

关键是其他项目route没问题,就这个,还不知道哪的问题

网友:
你这错误信息太少了,这个只能candence的人看,猜测的话,你看一下是不是有speical net 没有fix住,或者换个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