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蒙特卡洛仿真电荷泵电流

楼主(2021-12-06):
我想用蒙特卡洛仿真电荷泵的电流失配,但是总是没有结果,输出这里是空白的,报错说无法保存数据。附上我的蒙特卡洛设置和界面。我的输出给的是瞬态充电电流和放电电流之差。

希望有大佬解答~

仿真结束后什么输出都没有

仿真结束后什么输出都没有

蒙特卡洛仿真设置

蒙特卡洛仿真设置

楼主:
我自己搞明白了:我的输出是一个波形,蒙特卡洛仿真应该是个值。用了value函数就好了

网友A:
你也没选器件呀,这样应该跑不出来MC的效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没选器件呀,这样应该跑不出来MC的效果吧

跑出结果了,我用两个电流相减,然后取稳定状态下得值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出结果了,我用两个电流相减,然后取稳定状态下得值就好了。

你确定那个specify device不加进去,跑出来的结果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