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两种不同电路设计的优劣

楼主(2021-12-06):
菜鸟求助,这两种电路连线的画法有什么好坏之分吗?在版图上的实现效果看上去像是poly排布的差异,不知道对性能有什么影响吗?还是在制造工艺上有差别?

网友:
顶一下,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
帮顶 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
我电路和我说A1是ESD保护和防止leakaeg ,工作的是A2 的mos,这个接不接都一样,他本来就是就是要做到电位一致.

网友:
是增加驱动能力么 个人意见

网友:
输出阻抗不一样

网友:
并联的mos管相当于增大了宽长比吧,输出阻抗降一半,降低了增益。

网友:
只是单纯的数字逻辑,第一种是标准单元常用的做法。可以节省走线,对性能和制造工艺都没有影响。

网友:
图1和图2电路功能一样的 中间那个是等电位点 理论上连不连都一样的  实际操作中常常使用图1 连线少 减少寄生 易于routing mat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