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册cadence的小问题

楼主(2021-12-06):
老哥们,请教一个问题。我现在想看一看IC617中help里的virtuoso video library,但是需要注册并填写HOST ID。我用license中的HOST ID注册,一直出错,如下图。
请问,有解决的办法吗?是否必须是正版软件才可以?

网友A:
当然是要正版license才可能呀,这样你mac地址才会出现在cadence的数据库里。

网友B:
奇怪了,没有在银行开户存钱,为什么就不能取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没有在银行开户存钱,为什么就不能取钱呢?

哈哈哈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要正版license才可能呀,这样你mac地址才会出现在cadence的数据库里。

知道了,多谢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奇怪了,没有在银行开户存钱,为什么就不能取钱呢?

不好意思,我就不能取一点看看吗

网友:
之前就有聽過, 員工拿到盜版去註冊
結果被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就不能取一点看看吗

咱就办个信用卡嘛

网友:
这个估计只有正版用户,在服务期内的才可以访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