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DC/ICC 0.18um怎么设置max_capacitor,max_fanout,max_transition这几个参数好呢

楼主(2021-12-07):
0.18um 1.8V,做个10MHz的电路1. max_capacitor,max_fanout,max_transition这3个参数设到多少合适呢

2.如果用clock_uncertainty给 hold time 留裕量,又该设到多少合适呢

网友A:
max_cap使用库值即可,max_fanout 32,max_transition 2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_cap使用库值即可,max_fanout 32,max_transition 2ns

可否再请教一下,网上建议max_capacitor约束紧一点,但库中每个cell都有不同的max_capacitor,这个怎么处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再请教一下,网上建议max_capacitor约束紧一点,但库中每个cell都有不同的max_capacitor,这个怎么处 ...

你是.18没必要,重点max_trans即可,时钟你可以适当约严点

cap你不设置,工具自然就用各个cell的要求值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