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_input_delay

楼主(2021-12-07):
请教个问题 。 set_input_delay 是不是只能设置在data的port上面。clock port是不需要设置的。

网友A:
是的,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需要。

谢谢回复 明白了

网友:
是的,clock port上不会去设置input delay的

网友:
一般都是没有很干净的sdc中,统一去设置的input port,没有remove掉clock port。
有的情况下,可能想在input clock port上source latency。。最好找给Constraint的确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