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折叠式cascode放大器的偏置问题

楼主(2021-12-07):
按照网上的gmid教程搭了一个折叠式Cascode,想请问一下这样搭的话偏置电路消耗的电流是不是太大了?比运放本身都还大了,有降低的方法吗?谢谢解答

网友:
偏置支路有点多了,电源电压不低的话,可在支路中串接mos diode 给后面的运放提供偏置电压。

网友:
一般主体搭好了,按预想比例做偏置就可以了,不用都做gmid。教程发出来看一下是怎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