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 电压-沿线位置图 应该如何理解

楼主(2021-12-07):
       我在看《信号完整性与电源完整性分析(第三版》11.7节时,有一张图想不明白该如何理解,希望有经验的前辈和同志们能提点提点,为我解惑,感激不尽~
       本图如下,位于中文版(第三版)第298页,11.7节(奇模与偶模):
书中相关的原文如下:
      差分对的前端可以加上任何电压。如果给线1加上0V到1V的跳变信号,给线2加上 0V的恒定信号,则会发现信号在沿传输线传播时,线上的实际信号会发生变化。线1和线2 之间会出现远端串扰现象。线2上会出现噪声,同时线1上的信号会减弱。
      图11.21给出了信号在沿传输线传播时,信号电压的变化情况。在沿差分对传播时,电压模式会发生变化。通常,任意信号沿差分对传播时,电压模式都会发生变化。
      对于这张图,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理解,如果简单理解为某一时刻点,沿线位置的电压图显然不对。而我目前有一个牵强的理解:在传输线几个不同的位置点看到的电压-时间曲线。
恳请各位有经验的前辈和同志们为我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2022-03-06):
x轴是时间,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变化,是因为远程串扰在传输的过程能量一直在不断的叠加导致。
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A B上车去某个地方,A有钱,B没钱。 B会每时每刻从A身上偷点钱出来。故随着时间的推移,A的钱变少,B的钱变多,而A+B的钱是没有变化的

楼主(2022-06-23):
感谢老铁的回答!
按你说的意思,就是随着两个信号在两根微带线上的传导,它们的耦合度会逐渐加强。那我大概理解了这张图的横坐标,确实是时间,不过是在不同位置上的V-t图像,每隔一段距离,画一张V-t图。
不好意思,很久没回来看帖子了,回帖慢了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