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 那位大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后仿的MAX 、MIN 跑不出来。出现以下这么一个情况。能跑TYP

楼主(2021-12-07):
FATAL ERROR: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

楼主:
已解决。感谢平台

网友A(2023-08-0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感谢平台

您好,我想问一下怎么解决的,急求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问一下怎么解决的,急求感谢

定义的问题。(你看看rcx文件)我的rcx文件中对于MAX 、MIN的定义是RC/CMAX或RC/CMIN。再PEX Options Include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