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为什么我的ENOB显示不出来呀

楼主(2021-12-07):
这是画出来的频谱图
这个是我的设置,我的带宽很低,感觉应该有890dB可是它显示不出来我饿不知道那里设置错误,有么有大神指点一下啊

楼主:
我的波形是的峰峰值大概6V左右

网友A:
signal bin 和peak sat. level改成0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gnal bin 和peak sat. level改成0试试

谢谢您的回答,那个signal bin我改成0他会自己变回来,然后我把peak sat.level 改成0了图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