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irtuoso XL 如何画完全对称的两部分

楼主(2021-12-07):
Layout时,使用layout XL 如何画完全对称的两部分:
例如:画CP时,会有完全对称的两部分,如何做到改变一边,对称的另一部分也会跟着一起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ke cell  \ clone \

是需要把要clone的部分删掉哦?

网友B:
如果只是需要连线对称,可以将线打包成group,复制,F3选择上图中的create synchronous 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是需要连线对称,可以将线打包成group,复制,F3选择上图中的create synchronous copy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