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出现irun: *E,ELBERR: Error during elaboration (status 1), exiting.错误导致后仿中止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12-07):
如题,在后仿真的时候遇到,        Caching library 'worklib' ....... Donencelab: Memory Usage - 49.0M program + 41.7M data = 90.7M total (Peak 90.7M)
ncelab: CPU Usage - 0.0s system + 0.0s user = 0.1s total (0.1s, 90.1% cpu)
irun: *E,ELBERR: Error during elaboration (status 1), exiting.
TOOL:        irun(64)        15.20-p001: Exiting on Dec 07, 2021 at 16:38:28 CST  (total: 00:00:09)
的错误报告log,没报具体的错,求解答

网友:
找一下elaboration的log

网友A(2022-06-22):
楼主解决了吗,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求解答

好像是把worklib里的INCA_lib删了重新跑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B(2024-03-24):
引用 楼主:
好像是把worklib里的INCA_lib删了重新跑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您好,请问worklib是在哪里呢 怎么也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worklib是在哪里呢 怎么也找不到

请问你找到了嘛?我也是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网友(2025-11-12):
我也出现了这个错误,不过是有两个参数没有设置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