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uvs upf flow

楼主(2021-12-07):
请教个问题。
innouvs 吃upf的flow。是不是create_library_set 放入同样P T ,不同Voltage 的lib。然后read_power_intent -1801 **.upf 就行了。
还需要update_delay_corner -power_domain ,将power domain 与delay corner 重新再写一遍吗? 困扰很久

谢谢啦

网友A:
viewDefinition.tcl中:
1. 定义lib_set的时候,单独分开定义。
2. 定义op_cond。
3. create_delay_corner的时候,使用其中一套Lib进行定义就好。
init_design结束之后,read_power_intent -1801 **.upf, commit_power_intent -power_domain
update_delay_corner -power_domain

其实也看design的特性,如果用的是同一套lib,PVT是一致的,可以不需要进行Update delay corner。(这种可能就是那种PSO的,不太适应MS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Definition.tcl中:
1. 定义lib_set的时候,单独分开定义。
2. 定义op_cond。

谢谢回复,明白了,那么说来 MV 设计还是需要update_delay_corner -power_domain 的, 我还以为跟icc一样,set_voltage 后 让工具自动去找对应的lib的。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Definition.tcl中:
1. 定义lib_set的时候,单独分开定义。
2. 定义op_cond。

再请教个问题哈, 我的设计中很多相同电压的,划分了不同的电压域。 比如同样pvt 的macro1 , macro2 ,std_cell_lib .
划分了不同的电压域PD1 (macro1)  , PD2(macro2)

那么我create_library_set合起来写,还是分开写。
这样写可以吗?

create_library_set -name 1.2v_max -timing [list  macro1  macro2 std_cell_lib]
后面
create_delay_corner -name 1.2v_dc   -library_set 1.2v_max
update_deley_corner  -name  1.2v_dc -power_domain PD1  (PD1没有用marco2)
update_deley_corner  -name  1.2v_dc -power_domain PD2     (PD1没有用marco1)

谢谢了

网友A:
个人理解,简单点就好,只要有一套lib set中定义好了macro,其他的lib set可以不用带macro的lib,只是std进行单独做就好了。因为主要是进行std cell分析才对PD有要求,其他的还好。但是clp的时候要定义明确。也就是PG Connection要明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理解,简单点就好,只要有一套lib set中定义好了macro,其他的lib set可以不用带macro的lib,只是std进 ...

万分感谢,我试了一下, 同样pvt 放在同一个lib set中(不同电压区域)。是可以正确link库的。谢谢啦

网友(2025-02-18):
引用 网友A:
viewDefinition.tcl中:
1. 定义lib_set的时候,单独分开定义。
2. 定义op_cond。

请问innovus 走multi-voltage flow,读了upf,update-delay-corner 把domain下面的库指定一下,比如有个domain一个是常开的0.8v domain A 一个是可以关闭的0.75vdomain B

那就是link 0.8v的库给domain A,link 0.7v的库给domain B。对于除了lvl的cell来说这样是匹配的,但是对于lvl, lvl不管是lh还是hl都加在常开的0.8v中,现在lvl的两个库0.80.7和0.70.8 都要给到power domain A,问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指定具体的lvl的instance name 给匹配对应的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我试了一下, 同样pvt 放在同一个lib set中(不同电压区域)。是可以正确link库的。谢谢啦
...

请问innovus 走multi-voltage flow,读了upf,update-delay-corner 把domain下面的库指定一下,比如有个domain一个是常开的0.8v domain A 一个是可以关闭的0.75vdomain B

那就是link 0.8v的库给domain A,link 0.7v的库给domain B。对于除了lvl的cell来说这样是匹配的,但是对于lvl, lvl不管是lh还是hl都加在常开的0.8v中,现在lvl的两个库0.80.7和0.70.8 都要给到power domain A,问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指定具体的lvl的instance name 给匹配对应的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