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井工艺的NMOS

楼主(2021-12-07):
请问,NMOS衬底接特殊电平时,layout需要给这个NMOS 使用三井工艺,是否必须增加一个deep nwell用于隔离Nwell和P sub? 如果需要deep nwell,那么这个deep nwell接什么电位? 是否可以悬空?  多谢。

网友:
deep nwell一般接电源,deep nwell内部的pwell(tsmc称作RW)就可以接信号了,而且可以多个不同pwell被nwell隔开

网友:
隔出来的psub NMOS衬底接特殊电平,DNW 就接电源就可以

网友A:
DNW 本身的作用就是用来隔离PSUB,NW本身就跟PSUB隔开了,同时DNW的电位接最高电位,保持反偏。

楼主(2022-03-18):
引用 网友A:
DNW 本身的作用就是用来隔离PSUB,NW本身就跟PSUB隔开了,同时DNW的电位接最高电位,保持反偏。
...

DNW确实是隔离作用,但是如何悬浮不接电位可以吗

网友A:
按照个人理解,你DNW电位浮空,就相当于你NWELL 电位浮空,存在不定态,会存在某一状态,PN结正偏,风险自己承担。同时,ERC check 也会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个人理解,你DNW电位浮空,就相当于你NWELL 电位浮空,存在不定态,会存在某一状态,PN结正偏,风险自 ...

是的,我赞成您的看法。但是我DNW里的Psub如果始终接地,即使DNW悬空,也不至于让DNW电位为-Vt吧。  实际电路中,我确实看到过DNW悬空的情况。 所以就想搞明白DNW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悬浮?谢谢

网友A:
这类情况不是从电学信号上去考虑,你从电路上去分析,我PSUB接地,永远没有比0更低的点位,电路功能上永远不会出问题。这类问题,我们一般是从其他方面考虑比如可靠性,良品率,ESD测试,latch up 测试。或者某种外部条件,导致你这里悬空的DNW比0 还低了。我们要去降低风险。而不是去承担这类风险,个人理解。DNW 建议是不能浮空,电路设计上有浮空的,你要提出来,让他们改,个人理解这个是错误的,不严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情况不是从电学信号上去考虑,你从电路上去分析,我PSUB接地,永远没有比0更低的点位,电路功能上永远 ...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