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使用华虹宏力110nmPDK进行QRC提参extrated view,输出空文件

楼主(2021-12-07):
各位大佬,我在使用华虹宏力110nm的PDK做设计的时候,想用QRC进行提参,得到extrated view。仿真平台是IC6.1.8+ASSURA41+EXT191

我可以选择dspf,spice的输出格式,对应文件中也包含了寄生参数
图1、QRC提参的设置界面
选择LVS extrcated view输出格式时,能正常生成不带寄生的extrcated view
但是在设置extrcated view输出格式时,QRC提参流程显示成功,但是要么不生成extrcated view,要么生成的extrcated view是空的

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据我所知,华虹这个工艺没有QRC的rule吧

网友B:
软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华虹这个工艺没有QRC的rule吧

这个华虹宏力的PDK里面assura文件夹下面有XRC的规则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的问题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EXT191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换用EXT151去提参就会报找不到libtermcap.so.2的error
这个我尝试用下面的方法,但是依然没有解决
dve错误:libtermcap.so.2
https://bbs.eetop.cn/thread-435704-1-1.html

我的系统版本是centos-7 64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大佬,这个EXT191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我换用EXT151去提参就会报找不到libtermcap.so.2的error

...

没有解决

楼主:
我昨天安装了EXT152版本,就可以用了

楼主:
这是EXT152版本的链接,你有需要可以下载一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Joh-xSjXtyE1-ySUZlikQ
提取码:uhda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1的分享

网友(2022-09-06):
引用 楼主:
这是EXT152版本的链接,你有需要可以下载一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Joh-xSjXtyE1-ySUZlikQ
提 ...

楼主可以再分享一下EXT152的安装包吗?非常感谢

网友(2024-10-22):
请教下楼主,这个QRC怎么操作提参呢?研究了好久,qrctechfile生成失败,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