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源Buck-Boost开关断开时,为何电感电流是直线下降,不是曲线下降?

楼主(2021-12-07):
书籍<Switching Power Supplies A–Z Second Edition>
在On_time时,电感两端电压被钳位至Vin,所以电感电流IL以恒定速度(Von/L)上升, 这个很好理解。
但是在Off-times时,就不能理解了。
在开关关闭的瞬间,我们可以得到一个Voff/L,  Voff=Vc+Vd
但是随着电容不断吸收电流,Vc变大,那么Voff增大,IL不应该以恒定速度下降呀,因为Voff/L实际是越来越大,IL的下降速度应该是越来越快,图中应该是曲线才对。
但是我看文中,没有提到这个下降是是越来越快的,貌似默认输出电压Vc是恒定的。。

是我理解错了,还是书本有其他前提,我没注意到?

网友A:
这样近似是认为电容够大,电容上的纹波相比电压来说很小。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那电压波形应该是exp(-kt)*cos(wt)这样的减幅振荡波形上的一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近似是认为电容够大,电容上的纹波相比电压来说很小。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那电压波形应该是exp(-kt)*c ...

所以这个意味着,这个三角波形的成立前提是假设电压足够大,在开关Off time期间,我们可以看作不变来处理的。
不然我也觉得无法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