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create symbol会自动少pin?

楼主(2021-12-07):
如题 芯片包pad以后生成symbol,但是一些pin如VSS! VDD!等会自动在生成symbol的时候自动去掉,只留下一个电源和地。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带!的是全局pin, 改成其他的pin名称就不会去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的是全局pin, 改成其他的pin名称就不会去掉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