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动态放大器

楼主(2021-12-07):
各位大侠!!求教动态放大器的增益怎么仿真。

动态放大器

动态放大器

网友A:
用仿真器里的calculator来定义Vout/Vin, 做瞬态分析(tran), 这样就能看到动态放大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仿真器里的calculator来定义Vout/Vin, 做瞬态分析(tran), 这样就能看到动态放大倍数。 ...

谢谢!!

网友:
还可以用周期性稳定分析工具PSS+PAC去仿真其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