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方块电阻

楼主(2021-12-07):
假如一个正方形电阻ABCD四个角,AB同侧,CD同侧如果AB是电阻一端,CD是电阻另一端,这样是一个方块电阻
如果电阻两端是A和C,BD悬空,这样算1.5个方块阻值还是?

网友:
你这个假设有问题,显然一个方块的时候有长宽之比,A到B或C到D整个边都要连接到连线上,第二种情况,A是个点,如何连接?假设不能脱离实际情况。

楼主:
嗯实际中这样是用的少,但不是没有,比如霍尔器件就是对角线连接两个端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实际中这样是用的少,但不是没有,比如霍尔器件就是对角线连接两个端点
...

方块电阻不变,只是没有人那么接,霍尔板确实是这么连,但其等效电阻也无法计算,只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