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不重编译下修改block ram中内容

楼主(2021-12-08):
有没人用过xilinx的部分配置或什么方法,实现修改blockram中的内容?
内嵌了个处理器,只改软件,能否不需要重新编译,由于FPGA规模太大,且做了时序约束后,重编译一次的时间近1小时,受不了

网友A:
ise使用data2mem,vivado使用updatemem

网友:
巧了,我前几天刚做一个类似的。
给你提供一个思路,可以使用JTAG_AXI IP, AXI_bram_ctrl,控制BRAM。通过JTag更新BRAM,不用重复编译。
给你贴一张我的block_design的图。
具体的代码和脚本还有通过JTAG更新BRAM的命令我都写到我的博客里面了。
贴个链接,看完别忘记点个赞
使用JTAG更新BRAM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e使用data2mem,vivado使用updatemem

我看了一下updatemem的方法。使用JTAG_AXI + AXI_BRAM方法不用重复生成位流但是额外增加了逻辑资源消耗而且需要更改设计。update_mem的方法不会额外消耗逻辑资源,但是每次更新都需要重新下载。又多学了一种方法。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