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eadmemh 用vcs编译时如何加载文件

楼主(2021-12-08):
我把要加载的文件放入filelist.f中就会出现语法报错  该怎么正确加载文件呢

网友:
不用加filelist,$readmemh参数的文件路径写对了就可以读到

网友A:
加载的文件直接作为readmemh的第一个参数,不需要放到filelist中去。如果加载文件在当前目录,直接文件名即可,如果不是,还要带上目录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载的文件直接作为readmemh的第一个参数,不需要放到filelist中去。如果加载文件在当前目录,直接文件名即 ...

我的文件是在同一目录下 但读不出来 还有就是另一个问题:要读的16进制的数  然后一行一个 总会报第二行语法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文件是在同一目录下 但读不出来 还有就是另一个问题:要读的16进制的数  然后一行一个 总会报第二行 ...

文件的目录和vcs的运行目录要是同一目录,这样才能直接用文件名。如果实在不行,就使用全路径,全路径总是没问题的。
第二行出错,这个不好说原因,要看报告了,格式就是一行一个,不带标点。之前遇到过格式的问题,文件在windows下生成的,带有一些制表符啥的,导致读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的目录和vcs的运行目录要是同一目录,这样才能直接用文件名。如果实在不行,就使用全路径,全路径总 ...

感谢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