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 compiler_ultra,使用 option -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

楼主(2021-12-08):
DC compiler_ultra,使用 option -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 和-area_high_effort_script,报告提示warning:The -timing_high_effort_script option is ignored,The -area_high_effort_script option is ignored 即表明语句都没有加上,得到的结果是面积时序都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是两个option用法有什么要求吗?请大家提出建议,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n compile_ultra

我知道两者是对面积和时序进行优化的选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两者是对面积和时序进行优化的选项

仔细看看

楼主:
我看到了

楼主:
再请问一下 DC中对面积优化的方式是什么啊?我设置了最大面积为0,其次写了optimize_nnetlist -area 面积只减少了一点点

网友(2023-04-24):
请问楼主知道怎么解决了吗

网友A:
man compile_ultra,得到的解释是,这两个选项只是为了脚本向后兼容,并不是为了面积/时序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