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ip Chip的时序signoff

楼主(2021-12-08):
做flip chip timing signoff的时候,RDL这一段路径的延时怎么在signoff的时候加进去呢,因为刚开始的约束都是定义在IO的PAD上面,RDL这一层是后来才加进去的。是不是最后还得再修改一次约束,把输入输出改成定义在bump pad上呢?这样的话约束修改量还是挺大的,有没有其他比较便捷的办法呢?

网友A:
要在signoff 阶段考虑到RDL的delay,抽rc 的时候需要抽到RDL 的rc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signoff 阶段考虑到RDL的delay,抽rc 的时候需要抽到RDL 的rc信息

抽取RC的时候如果抽取了RDL的信息,那么在PT里做STA的时候RDL的RC怎么反标呢,因为PT读入的netlist不包含RDL这一段路径吧,还需要把这段修改到网表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抽取RC的时候如果抽取了RDL的信息,那么在PT里做STA的时候RDL的RC怎么反标呢,因为PT读入的netlist不包含 ...

为什么不包含RDL这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包含RDL这段?

PT里的constraint的port的定义是从IO PAD上开始的,没有把RDL这一段包含进去,如果非要把RDL这段包含进去的话,可能还得修改网表和约束,现在想知道业内常规做法是不是RDL这段的延时会算到input/output delay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