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lvs

楼主(2021-12-08):
版图里面有floating的金属,比如shieding 没有接地等,drc 和lvs,erc都没有报出来,是什么问题啊,需要什么特殊设置吗

网友:
应该是ERC没有写对应的检查,也有可能是开关没开

网友:
floatingMetal很多rule都是不检查的,需要自己写个rule检查

网友:
floating metal 不就是dummy metal,一般是检查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