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阻抗匹配求助

楼主(2021-12-08):
大家好,刚从模拟设计转RF不久,看到阻抗匹配是为了在负载端得到最大功率传输,但为什么不能像模拟电路一样,不考虑接收功率,只考虑接收电压(例如用运放gate端接收,功率为0),但通过运放输出,还是有功率啊,求解,谢谢!

网友:
最根本的原因是传输线效应的存在,RF里不会把输出级做成低阻而把输入做成高阻。
实际上如果你的前后两级都做是芯片内的话,不一定非要做到功率最大,电压最大也是可行的。
事实上电压最大,不需要功率最大这个说法也并不准确,RF通常考虑的是窄带,如果源阻抗和负载阻抗都已经确定,中间可以加匹配电路,功率最大与电压最大实际上是可以做到统一的。负载确定时(可以等效为R并联C),此时负载上电压最大和功率最大是完全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