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LDO设计内容,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1-12-08):
本人本科学生党正在做一款LDO的设计,期望输入3.3V输出可以稳定在1.8V。负载电流为0-50mA,负载电容100pF目前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
①对电源输入进行DC扫描范围0-4V,观察输出端电压变化,发现只有到3.2V之后电压才会稳定如图1,但是将VDD设置为3V时,观察直流工作点输出仍为稳定1.8V不知道是不是仿真方法出现了问题。
②该电路视为三级运放采用嵌套式密勒补偿 Cm1(第一级输出与功率管输出间电容)=1.5pf,Cm2=0.5pf;该系统极点满足劳斯-赫尔维茨判据,对其在1mA时进行瞬态响应,当1mA向2mA或10mA跳变时,其瞬态响应如图2,但是当1mA向40mA变化时,瞬态响应出错如图3.。该电路未加摆率增强电路,不知是否为摆率不够的原因,还请解答。
③该频率补偿虽然在负载电流>1mA时成立。但是若负载电流为0,输出极点将进入单位增益带宽内,从而破坏相位裕度,若想将其改善就需要将Cm1变的很大(大约20-30pF)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保持小电容,却能将频率补偿正常。还希望大佬们能够不吝赐教。

图1-VDD-DC扫描

图1-VDD-DC扫描

图2-瞬态响应图(1mA-2mA))

图2-瞬态响应图(1mA-2mA))

整体电路图

整体电路图

图3-1mA跳40mA

图3-1mA跳40mA

楼主:
   补充一句在进行第一个问题的操作时报了这个警告 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WARNING (CMI-2318): M12: Parasitic resistor `Rs' has been deleted because its value of 648 uOhm ( R / MFactor ) was smaller than `MinR'.
    WARNING (CMI-2318): M12: Parasitic resistor `Rd' has been deleted because its value of 648 uOhm ( R / MFactor ) was smaller than `MinR'.

楼主:
进行DC仿真时报了警告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WARNING (CMI-2318): M12: Parasitic resistor `Rs' has been deleted because its value of 648 uOhm ( R / MFactor ) was smaller than `MinR'.     WARNING (CMI-2318): M12: Parasitic resistor `Rd' has been deleted because its value of 648 uOhm ( R / MFactor ) was smaller than `MinR'.

网友A:
你这个cascode补偿连接的不对建议搜一下cascode补偿,功率管下面的miller补偿意义不大,因为功率管那一级增益变化是很大的,这里推极点效果是很差的。你这里振是因为小电容负载时阻尼因子会很小导致产生共轭复极点,如果你负载电容规定100p的话不建议适用这种补偿方案,反正我做的时候外挂100nf就已经很极限了。

网友B:
负载响应那里,应该是你负载40mA的时候不稳定了吧?
频率补偿的话,有考虑下将功率那个密勒电容接到折叠型NMOS的S端那种接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响应那里,应该是你负载40mA的时候不稳定了吧?
频率补偿的话,有考虑下将功率那个密勒电容接到折叠型N ...

40mA是稳定的 那这样还会满足嵌套式密勒补偿吗 还是要重新进行整体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cascode补偿连接的不对建议搜一下cascode补偿,功率管下面的miller补偿意义不大,因为功率管那一级增 ...

我采用的是这种形式的补偿 ,之前连接过cascode那种 但是没有出来 可能是没学到位

网友:
you need to confirm that your Phase Margin is really correct over all loading range?
why dc sweep has large negative volatge? maybe it's the simulation step probl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