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中如何实现稳定的压控电阻

楼主(2021-12-08):
想问下各位大佬,如何实现一个不受两端电压影响,只受控制电压控制的三端电阻,我用的是TSMC28的工艺库,里面的三端电阻都会受到电阻两端电压的影响,需要一个调节几十到几百欧姆的压控电阻。

网友A:
用电阻二进制,高开关串联或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二进制,高开关串联或并联

感谢您的回答,抱歉有点没理解您的意思,我们需要的压控电阻的控制电压是由反馈控制的一个连续变化的量,您说的这种电阻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