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19的license问题

楼主(2021-12-08):
小弟在装virtuoso时,报了calibre错误,是说license的问题,但是我以及破解过了,patch也弄了,还是有问题,有大佬可以帮忙看看吗?万分感谢!

楼主:
因为我之前电脑里面有calibre10的,可能有license冲突,但是我已经吧那个license文件删除了,而且路径也改了,还是有问题

网友:
可以换个license破解器试试,最新的都是FEATURE开头的,没有最上面两行server和DAEM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