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运放的低频增益

楼主(2021-12-08):
单独把LDO中这个EA掏出来,闭环仿真的话能得到65左右的低频增益,但是如果EA后面直接搭一个PMOS功率管的话,增益就下降到了45dB左右,请问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嘛?

总体的电路图

总体的电路图

只仿EA,负载给了10pf

只仿EA,负载给了10pf

EA+PMOS,负载10pf

EA+PMOS,负载10pf

网友A:
Normal,because the output res decreased,but what's the pros and cons using this FVF and cross coupled input?

网友:
你说的65和45分别是什么的增益,能否说的再清楚一些

网友:
EA的增益 与 PMOS输出级 的增益 相乘 才是你环路的增益。
你的问题是误以为,PMOS输出级的增益为1了。所以才有这个疑惑。
PMOS输出级 实际上就是一个CS的放大级。
你具体做仿真的时候,需要给输出级 加 负载,这样才是更真实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rmal,because the output res decreased,but what's the pros and cons using this FVF and cross coup ...

这是来自14年的一篇论文的EA,能达到传统折叠型共源共栅的4倍gm,我也是试试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