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看波形

楼主(2021-12-08):
请问大神们 VCS仿真的时候,可不可以在不暂停的情况下使用verdi看波形,VCS边仿真 verdi 边reload波形

楼主:
试了一下,是需要先将vcs 暂停一下,然后打开波形,vcs再继续仿真的时候,就可以reload新的波形了。

网友A:
在Makefile仿真那一段加个-verdi?

网友B:
vcs后台跑。verdi打开fsdb,然后shift+L 刷新

网友:
可以的,本身就是这样的。VCS会每隔一段时间把波形写入到波形文件里面去,可以边仿真,边看波形,只不过reload波形需要手动去reload。

网友C:
你以为是simvision呢?时刻自动加载刷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以为是simvision呢?时刻自动加载刷新波形

我之前试过,Verdi是可以边仿真边reload波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akefile仿真那一段加个-verdi?

-verdi是用于调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s后台跑。verdi打开fsdb,然后shift+L 刷新

我试过,发现波形出不来

网友:
我一般都是reload,留贴,等大神更新好方法

网友D:
为啥子我可以边跑边刷新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啥子我可以边跑边刷新波形?

我这边也可以了,谢谢

网友:
仿真dump 波形时加上+fsdb+autoflush参数,就会自动刷新。